[手持表] 胜利老款VC89A 2V档数值偏高

楼主(2025-04-18):
一台胜利老款VC89A,直流电压档20V调准了,2V档数值偏高,分压电阻由4个2.25M串联组成9M,由4个2.25M+900K串联组成一档,4个2.25M+900K+90K串联组成一档,4个2.25M+900K+90K+9K串联组成一档,板上测得4个2.25M阻值分别为2.283M,2.247M,2.281M,2.243M,900K测得890K,90K测得89K,9K测得8.9K,请教一下大神,9M电阻,9M+900K,9M+900K+90K,9M+900K+90K+9K是否分别对应200mv档,2V档,20V档,200V档,1000V档位?

网友A:
表笔一搭上去,分压电阻接地端对地阻值就变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笔一搭上去,分压电阻接地端对地阻值就变低了

你意思是要拆出来测量才准?

网友B:
你这种情况是属于校调错误引起的。VC89A的DCV档原理是:
1、被测电压由电阻10MΩ输入,直接进入IC;
2、200mv档由1MΩ电阻分压取得,再经IC放大10倍进入ADC计算;
     2V档由1MΩ+10MΩ电阻分压取得输入电压十分之一,再进入IC计算;
     20V档由100kΩ+10MΩ电阻分压取得输入电压百分之一,再进入IC计算;
     200V档由10kΩ+10MΩ电阻分压取得输入电压千分之一,再进入IC计算;
     1000V档由1kΩ+10MΩ电阻分压取得输入电压万分之一,再进入IC计算;
3、1MΩ、100kΩ、10kΩ、1kΩ的阻值由电阻网络或分压电阻与可调电阻器组成。

也就是说,只要你将mV档校准了,V档误差不超过±0.3%,那么就可以认定为表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情况是属于校调错误引起的。VC89A的DCV档原理是:
1、被测电压由电阻10MΩ输入,直接进入IC;
2、200 ...

我的是7106芯片,从五环电阻查看阻值是2.25M,900K,90K,9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情况是属于校调错误引起的。VC89A的DCV档原理是:
1、被测电压由电阻10MΩ输入,直接进入IC;
2、200 ...

老款的手动量程是9M,900k,90k,9k,1k的分压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7106芯片,从五环电阻查看阻值是2.25M,900K,90K,9K

如前所说,老款是这些电阻串在一起,正好10M,中间的抽头分别对应1/10,1/100,1/1000,1/10000也就是2v,20v, 200v,1000v的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款的手动量程是9M,900k,90k,9k,1k的分压网络。

是老款手动量程的,但1K的分压电阻没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老款手动量程的,但1K的分压电阻没看到

有可能是900+100

网友D:
是不是内置电阻变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内置电阻变值了

变是肯定变了的

网友E:
上图啊!大家看图给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啊!大家看图给你分析

算了,扔垃圾桶得了,眼不见心不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