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金士顿固态SA400S37240G固件SBFKT1.3

楼主(2025-04-18):
求SBFKT1.3 (Email: 3834304@qq.com

闪存类型: 2C C3 08 32 EA 30 -B47R

v0.844a
Drive: 2(ATA)
OS: 6.1 build 7601 Service Pack 1
Model: SATAFIRM   S11
Fw   : SBFKT1W3
Size : 228936 MB
P/N  : 9296660
S11fw: SBFKT1.3, 2021May21
S11rv: KT1.3-03
Original Model: KINGSTON SA400S37240G
Bank00: 0x2c,0xc3,0x8,0x32,0xea,0x30,0x0,0x0 - Micron 176L(B47R) TLC 512Gb/CE 512Gb/die
Bank04: 0x2c,0xc3,0x8,0x32,0xea,0x30,0x0,0x0 - Micron 176L(B47R) TLC 512Gb/CE 512Gb/die
Bank08: 0x2c,0xc3,0x8,0x32,0xea,0x30,0x0,0x0 - Micron 176L(B47R) TLC 512Gb/CE 512Gb/die
Bank12: 0x2c,0xc3,0x8,0x32,0xea,0x30,0x0,0x0 - Micron 176L(B47R) TLC 512Gb/CE 512Gb/die
Controller    : PS3111
Flash CE      : 4
Flash Channel : 2
Dram Size,MB  : 32
Flash CE Mask : [+---+--- +---+---]
Flash Mode/Clk: 8/7 (Set 8/7)
Block per Die : 2224
Block per CE  : 2224
Page per Block: 2112
SLC Cache     : Default
PE Cycle Limit: 700

网友A:
S11fw: SBFKT1.3, 2021May21

用SBFQT1.3_10082021.BIN就可以吧

网友B: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PS3111Mod ProPlus PX&Av重制版v5.0.rar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nOcUOjhrbGAOGaJH4YxAA 提取码: fvfw

借花献佛。应该是可以开的。

楼主:
这个程序 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PS3111Mod ProPlus PX&Av重制版v5.0.rar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nOcUOjhrbG ...

感谢 分享,但是使用不了这个工具,提示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BFQT1.3_10082021.BIN就可以吧

您有这个固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有这个固件吗!

usbdev大包里就有,下这个附件也可以

网友C:
楼主解决问题了嘛

网友: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问题了嘛

目前还没解决,工作比较忙一会慢慢试

楼主:
我先下载,一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dev大包里就有,下这个附件也可以

我先下载试试吧,现在就是卡在固件不识别和坏块太多上了

楼主:
刚试过了,确实提示坏块太多

网友D:
+1,我也是开不出来,拆开看到颗粒是大s。ref factory bad就跑不出来。ps3111一般的固件屏蔽坏块的时候是aoe屏蔽,比如ce0颗粒的10号位置上有坏块,那边所有ce的10号位置都会不可用,都会被屏蔽。我估计金士顿固件有特别处理,不会aoe屏蔽,最大化利用颗粒。
另外mp tool上的报错信息参考价值不大,尝试开过很多次,开卡失败之后会一直报同一个错误,即使参数没问题。
现在固件掉估计的不是固件的问题,a400 b47方案固件里写的pe次数只有500次,掉固件应该是备用区用完了。
估计减容硬开可以拼拼运气,勾大约180g-200g的容量能拼运气开出来;
想开完整240g估计还得拆颗粒到别的主控上开

网友:
是不是坏块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我也是开不出来,拆开看到颗粒是大s。ref factory bad就跑不出来。ps3111一般的固件屏蔽坏块的时候是aoe ...

应该是这样的,硬盘放弃了,没有拆颗粒的实力

网友:
可以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