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现在装修水管一般走地还是走顶?走地的话会留检修口之类的吗?

楼主(2025-04-18):
我家装修的时候嫌走顶还得用假吊顶之类的麻烦,而且怕水帘洞,所以走的地,但是是用水泥直接全填满了,没留检修口,之前有漏水,但是位置不好找一直没处理,还好漏的貌似不多。想问问现在一般走顶还是走地?走地的话会用盖板之类的留检修口吗?反正我要是下次再装修水电我都要用盖板留检修口,否则改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A:
好的管子装完打压试验不会出问题吧?
我的房子我自己装水管也没问题啊,热熔的,打压7KG无漏水,自来水的压力平时是5到6K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管子装完打压试验不会出问题吧?
我的房子我自己装水管也没问题啊,热熔的,打压7KG无漏水,自来水的压 ...

自来水正常压力是3-4公斤吧?

网友C:
我楼下那家 很讨厌,他 走顶,打穿了我家的插座线,害的一个卧室 连线,所有插座 都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管子装完打压试验不会出问题吧?
我的房子我自己装水管也没问题啊,热熔的,打压7KG无漏水,自来水的压 ...

+1,用正品PPR热熔打压没问题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漏水一般是下水的问题,通常是防水没做好...

二○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网友:
大都是走地。做完打压,一般就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的管子装完打压试验不会出问题吧?
我的房子我自己装水管也没问题啊,热熔的,打压7KG无漏水,自来水的压 ...

有时候沉降会导致破裂

网友:
有条件还是走顶更适合后期维修

网友:
装饰公司一般走顶 原因是漏水可以及时发现 不会给楼下带来损失 这样的话管子能多用 多收费。

网友:
管子走地漏水有的修了,要挖下去修,走顶开始多几百块水管成本,后期漏水不会涉及楼下找来赔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楼下那家 很讨厌,他 走顶,打穿了我家的插座线,害的一个卧室 连线,所有插座 都没有电。 ...

这是把楼板都打穿了么?

网友:
还是建议走顶,就是费点管子,走地下其实也没事,就怕年久漏水,这个就很麻烦。

网友:
热熔管走顶走地都无所谓,也用不着留检修口。放心,热熔管寿命比房子装修的寿命长多了。如果是丝接的或者卡箍连接的,肯定是走顶好维修。

网友E:
用品牌管,走地,干了10多年了,没一家漏水。

网友:
一般来说有吊顶的都是走上面,要是木地板好拆卸的话走下面也可以。贴地砖的话到时候漏水还要拆地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来水正常压力是3-4公斤吧?

刚开始住的时候是3KG,后来物业有改管道,我住3楼都是加压的,现在是快接近6KG了,平常 是5K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沉降会导致破裂

沉降主要是卫生间了,因为有回填,所以管道要靠墙,如果管道在中间有沉降的话就有可能漏了

网友:
水管一般不都是房屋建造的时候就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品牌管,走地,干了10多年了,没一家漏水。

管子是品牌的,施工就不是了,估计是转角位置松动了,前几年附近炸0山修路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楼下那家 很讨厌,他 走顶,打穿了我家的插座线,害的一个卧室 连线,所有插座 都没有电。 ...

你们这楼板也太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