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胎压太高,可以换车了

楼主(2025-04-18):
地库胎压2.4,除去跑一圈胎压直飚2.9,完全吼不住,这下可以换车了

楼主:
空调也压不住了,换车已实用(10万左右)为主还是面子(20万以上)为主?

网友:
去买台超过100的。

网友:
下车只能先迈左脚,需要换车了。

网友:
这不应该是 更换 轮胎吗

网友:
这不挺好的吗

网友:
这台在地库开,再买台地库外开

网友:
提前一个月进入夏天。

网友:
跑热了胎压升高正常的,啥都不用换

网友:
气温是真高,话说胎压2.8以上就要响警报,你这个不提示的么?

网友:
你这不是车的问题,是你这个人的问题;让车把你这个人换掉就可以了;说点小建议:第一,你是不是飞车党,不上200码,你继续把油门踩到底,那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超过几十个大气压,能不发热吗;第二,要想胎压稳定,你打的气体,最好用惰性气体或者膨胀系数小的气体,即使轮胎温度高,气体也不会增加很多压力;第三,夏天来了,轮胎气压要打的低一点;冬天要稍微高一点,这都是常识啊。

网友:
一般的家用车的轮胎最大耐压都是3.5,低于这个压力都很安全,不要小看了轮胎的耐压程度,实际上厂家测试时3.5*1.5倍也不会爆,反倒是胎压过低容易造成胎壁帘线断裂,从而发生爆胎!

楼主:
冷的时候2.3,热的时候2.9,这个胎压不好加,今天就放气到2.4看看

网友:
跑一圈胎压也不会增加那么高吧,在跑几天是不是少点气。

网友:
能否是传感器随着温度升高测量值也在偏高?随着胎压的升高叠加在一起了?

网友:
这么豪横的吗。
把胎压拆了就好了。

网友:
能力以内往高里够,不留遗憾。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的时候2.3,热的时候2.9,这个胎压不好加,今天就放气到2.4看看

你就是知道的太多了,如果不知道不就什么也担心了。。。。。像俺没有显示,开了二十年也没怕过。。。另外车企在设计时已经考虑过轮胎升温的问题,热胀冷缩是自然现象,参数里都会想到,不用杞人忧天

网友:
换车,必须换车,想当初买车没多久烟灰缸就满了,这么久还不换,你也是真够能忍的

网友:
没监测还好,随便造,监测了反而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