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5元的外贸蓝牙鼠标拆解

楼主(2025-04-18):
以前英菲克搞活动时20多远买过一个蓝牙鼠标,三模的,不会改侧边键功能,导致容易误碰,后来拆了它。

但是实际使用感觉电池不耐用,换过几次电池。左右键也坏过很多次。
前段时间看到优惠购有鼠标M205 感觉不靠谱,后面继续翻到英菲克蓝牙鼠标一款不错的40多元,卷后36一个,比我第一次买贵了十几元。
又看到一个外贸鼠标,19元。搞一个回来看看什么样的。
今天到货发现这东西又降价了,早两天降价,我就又省2元钱。

这些展示的鼠标要么是商家搞活动0元购,要么是1-2元一个,善于使用优惠卷和返利就能低价搞到,不用,拆件也是不错的。
优派的那款撸过4个,好像是0元后还返利几元钱。
这些薄鼠标手感都不喜欢,手大,薄鼠标会导致手指累,想把蓝牙的无线的什么的改到有线的壳里,但是红光孔位对不上,自己又不会画PCB
只能碰运气,哪天遇到合适的可以对换一下。

老鼠标用了好几年了,我的笔记本只有3个USB 3.0 一个TYPC口,其中移动硬盘固定要用一个USB
搞个鬼机械键盘要用掉一个USB,备份数据时或者插游戏盘时要用掉一个USB,还有个typc时不时插个手机导图片。
所以一直是用蓝牙鼠标。

拆了太多次,电池换了很多次,已经破破烂烂了。

专门准备一条老线放旁边,没电就充几个小时。

以前2元的外贸鼠标,太薄了。用不惯。

                             开始拆新到的这个鼠标。

             侧边挡板的卡头连接处太薄,不小心就会掰断。

左右键上面开孔防滑,但是指泥也会慢慢进去,到时清理又是个麻烦事。

英菲克的鼠标可以看到电池电量。这个新鼠标看不到电量。不过里面空间还很大,还可以加很多电池进去。先用一个月看看效果,不行就加电池。

有没有拍照图片转 pcb  eda 的软件呢?

网友:
好久不见这个 鼠标了

网友:
个人觉得鼠标微动使用好品牌的,鼠标质量也不会太差。

网友:
神奇,还有用普通微动当鼠标微动用的鼠标

网友:
这鼠标太鸡儿丑了,话说拍照转PCB别想了,自己不会画就老实找人画,不过一定要先把电路搞对,还有PCB尺寸也要搞准,要不你搞清楚了我闲着蛋疼的时候用Sprint Layout给你画,你自己去白嫖打板,我没账号...

网友:
有线鼠标的好处 一辈子不需要考虑电池 续航 额外的费用~~~

一分钱一分货,  能用就行 ~~~

实现功能了~~~

罗技G300S 不错

ROCCAT TYON 钛鲨豹 不错

一款鼠标宏编程驱动,  也是非常精髓的所在~~~

网友A:
和平时用的鼠标的微动不一样

网友:
里面没有配重块?

网友:
鼠标这东西,用惯了一个型号就不想换了。换了总觉得不舒服,需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行。鼠标、键盘不需要买贵的,但是需要买适合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平时用的鼠标的微动不一样

这种硬一些,低频用可以,高频用不习惯的...

二○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网友:
拆都拆了,不顺手换个800mah的14500电池啊

网友:
手感不知道如何

网友:
配14500锂电池,充一次电能用好多天,挺方便的。

网友:
还是仿苹果外形的公版鼠标看着顺眼!

网友:
我对鼠标要求是,,,1,光栅,不累手指,2,按键静音,不吵3,,外形简洁,托手掌心

网友B:
想很久以前,出口的都是好东西,现在看外贸版都是质量一般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很久以前,出口的都是好东西,现在看外贸版都是质量一般的东西

有没有可能这些都是号称的“外贸版”???

二○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网友:
我不喜欢竞技类型的鼠标,太大了,,,

网友C:
15块钱感觉有点亏了,里面的做工有点对不起观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块钱感觉有点亏了,里面的做工有点对不起观众啊

早就说9.9才是正价了...

二○二五年四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