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NI-T UT61E出现负压折腾过程,ES51932代换ES51922

楼主(2025-04-18):
本人的61E电压档在无误测情况下突然出现-0.1V左右电压,短接表笔也无法归零,正测电池电压偏小,反测电压又偏高,测量高电压更是偏差巨大,蜂鸣档时响时不响,很是让人感觉不爽。

排查ES51922外围电路没有发现故障点,测量44脚电压输入时不时有-0.01V左右电压跳变,脱开外围也是如此,只能是这大块坏了.查了下价格,贵的离谱,心有不甘去某鱼上发现ES51932再低83,查网络说能直接代换,丢了还是舍不得,那就买块试试。到货后直接装上发现已经正常归零,其它档位全正常,唯独频率档无法正常测量。

频率档不行那只有继续折腾,查资料发现2货在频率档脚位确实有所不同,把51932的55-58脚向右各折一位,59脚上翘空置后频率档已恢复正常,折法图片上传在下面,供需要的人参考。

使用过程中发现51932稳定性比51922好多了,很多奇怪的跳变也消失了,到此结束。

网友A:
这应该是不是专业词汇----温度漂移引起的,天气温度高和温度低,就会存在显示不稳定,会跑负值。    请楼主还是分析一下,你对这表做了什么,就一下子好了呢。

网友:
看样子我的UT61E肯定也是主控坏了

网友B:
如果是我估计将就用算了。

网友:
我竟然没有发现有这个问题,一直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不是专业词汇----温度漂移引起的,天气温度高和温度低,就会存在显示不稳定,会跑负值。    请楼主 ...

是的,跟温度关系很大,应该是51922特性如此,换成了51932温飘小多了

网友C:
我草,我和你问题一模一样,我是-0.040v,怎么都归零不了,rel之后能测准(不然正测9.96.反测-10.04)
查了百度,只有贴吧有个人,据说是海绵压到电容了
我改了,无效。正准备发帖求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估计将就用算了。

没法将就啊,电压档误差太大了,正也不是反也不是,我测锂电池充电跳变均衡,正测还没到,反测已过了!电压越高误差能达10V左右!

网友:
就是芯片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草,我和你问题一模一样,我是-0.040v,怎么都归零不了,rel之后能测准(不然正测9.96.反测-10.04)
查了 ...

别研究其原因了,就这问题,应该是这芯片的通病,过段时间温度特性很差,越偏越大!我试过在44脚与地之间拉一合适电阻将这微乎其微的电压抵消,表头即可正常,问题是它会随温度变化,固定电阻解决不了,再简单测试方法把44脚直接与地短接,表头即可归零,一切正常!

网友D:
高手啊

就是换芯片成本高

网友:
看成色很久了,出厂表盘涂抹的润滑油可能老化漏电了,擦干净就能恢复,特征是零点单向偏移。焊接过程把润滑油中吸收的水分烘干缓解了漏电,要是没有更换,可以在黄梅天暴露一段时间,静置后再测试。
有一款同厂商十五年的表擦了换挡转盘就恢复正常不再随机漂移0.X V,包括毫伏档位也恢复正常无漂移,重新涂抹绝缘硅脂电压档正常,毫伏档轻微漂移。从颜色看偏黄色,可能是黄油,理论是绝缘的,氧化老化就可能吸水漏电。十年内同型号的表就毫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啊

就是换芯片成本高

没办法啊,因为我不喜欢现在出的万用表,看着参数高大上,实用起来极易误判,特别是现在的电容档能把人气死,测量半天手一抖重新开始,测量出来了容量一切正常但就是坏的,换老的只有200UF档的一测量,容量几近于无,折腾一大圈全让它带偏,还有电阻档输出电压特高,在路测量根本判别不了,老表输出0.3V很容易判断好坏,以前用的VC9808+就非常好用,后来让我电容档误测电压烧了,就换成了61E,实用还是比不过它,再近又去某鱼上打黑淘了个9808,28块,修复了,98系列老表真是搞修理的实用好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别研究其原因了,就这问题,应该是这芯片的通病,过段时间温度特性很差,越偏越大!我试过在44脚与地之间 ...

短接输入正常就说明漏电不在芯片内部,除了润滑油也可能是某些滤波电容或者污染物轻微漏电,不排除PCB吸水漏电的可能。可以用吹风机加热主板观察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接输入正常就说明漏电不在芯片内部,除了润滑油也可能是某些滤波电容或者污染物轻微漏电,不排除PCB吸 ...

问题是这电压是44脚内部出来的,将其空置就有-0.01V左右一直跳变,短接入地就归零了。洗了不下十次,解决不了,芯片换了,马上正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短接输入正常就说明漏电不在芯片内部,除了润滑油也可能是某些滤波电容或者污染物轻微漏电,不排除PCB吸 ...

这个说的对,换芯片前应该短接芯片输入看看,如果能归零就可以排除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说的对,换芯片前应该短接芯片输入看看,如果能归零就可以排除芯片 ...

呵呵,那可未必哦,这芯片是44脚内部漏出来的电,温度越高,输出也越高,我反复测试,开始也怀疑是脏了,洗了不少于十次,再后将此脚pcb割了空置还有,直接对com黑笔短接归零,才确定是它才去买的,这价格不确定是真不敢买啊!

网友G:
主板漏电或其它元件漏电所致,我一型三位半,没电池放置一段时间后,出现负电压,测直流电压误差高得离谱,返厂说主板漏电没修退回,回来死马当活马医,换掉一个16V47UF电解电容,换掉两个25V10UF电解电容后,没再出现负电压,不用短接表笔都归零,测量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那可未必哦,这芯片是44脚内部漏出来的电,温度越高,输出也越高,我反复测试,开始也怀疑是脏了, ...

最可靠是短接或测试抬空的VR1测量输入pin44和芯片模拟地pin39,如果悬浮VR1有毫伏压差,最好再使用毫伏档测量OVSG,理论上OVSG应接地,与VR2之间的电阻分压。VR1对地压差可能来源于VR2引脚或者VR1换挡的cmos漏电。检查OVSG相关pcb走线、触点还有分压的排阻,确保接触可靠绝缘可靠。或再抬空OVSG,毫伏档测量2V档位时OVSG引脚对地、ovsg焊盘对地、VR2(2V挡)对地以及VR1对地的精确电压,查看电势来源。如果ovsg抬空时VR1、VR2仍然有同样的对地压差故障依旧就只能尝试换芯。VR1悬空有压差并不一定是芯片故障,能归0意味着与VR1、VRx相接的ADC工作正常,没想到VR1被引出到其他引脚吧:),分压电阻在芯片外部必然有引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漏电或其它元件漏电所致,我一型三位半,没电池放置一段时间后,出现负电压,测直流电压误差高得离谱, ...

确实,厂家也觉得维修漏电的时间成本过高,笔记本修一下可以省几千,维修费几百,万用表维修费30%售价都觉得多。毕竟新的成色更好,其他元器件可靠性更高。有时自行维修只是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