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动手的人总有修不完的东西

楼主(2025-04-18):
东西总是凑堆的坏,不停的折腾,昨天洗衣机罢工了,光见灯亮不听响,断电重启,显示个E21就不动了。立马清理下水管,继续显示E21,看来十几年的机子顶不住了,想着完蛋了,重买一台也才几百块,于是找了海尔,开始聊得还挺开心,什么国补什么打折,后来一问旧的抵多少钱,五十,还得看机子。想想还是自己动手,先拆再说,

拆后盖,拔了下电机,发现转得顺溜,这下白拆了

这个盖子是为了换皮带设的

又得从前面拆起,西门子还算好拆

测试过排水,进水,功能正常,那只有电机有问题了

拆下碳刷,发现磨到头了,应该是接触不好,十几年的机子

重新调整一下碳刷,先将就用

又可以愉快的洗衣服了

坐等碳刷到了,再写续集

网友:
我家10年买的波轮的,盖子缓降器坏了,触摸坏了,数码管灯也坏了,还在凑合用,坏了修修了坏,缝缝补补又一年..

网友A: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二○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网友:
原来是自然磨损。

网友:
国补哪有自己修好香

网友:
继续下去的话,  这台洗衣机可以服役 50 年了耶,

维修达人好牛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九年过去还能再用九年。

网友:
搞维修的感觉都用不到新东西(第一次的除外),都是修一个凑合

网友:
能人都是伺候笨人的,你不知道吗?哈哈哈哈

网友:
“.....重买一台也才几百块....”此话当真?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有些国补没有宣传的力度大。
我们这里的电动车国补是按官方指导价格算的,回收的电瓶车也是按指导价,不是市场价。
所以国补是便宜点。但没有想象的那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九年过去还能再用九年。

所以良心厂商都要倒闭了...

二○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网友:
当时推出使用无刷电机的洗衣机就果断把普通交流电机洗衣机换了!

网友:
我家三洋波轮的洗衣机也11年了,修过触摸板、电源板、出水电磁阀

网友:
你这水泥块还挺大的,现在少有还带皮带的洗衣机了,都是直驱的了~

网友:
滚筒洗衣机皮带结构决定很少坏的。两碳刷磨损不一样的、交换并把短的调整一下,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网友:
666,买新洗衣机留到换房子的时候。

网友:
都拆到这一步了,还不如换个新碳刷

网友:
现在的西门子是直驱电机,不用换炭刷不是可以用很多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