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不建议使用读卡器+存储卡的方式做启动盘或者WIM/ESD安装盘

楼主(2025-04-18):
重申:不建议使用读卡器+存储卡的方式做启动盘或者WIM/ESD安装盘!!!

因为存储卡一直用的是边角料做的,只适合少量数据存取或者冷备,而WIM/ESD在读取的时候本身会触发并行的几十上百个IO,不光是读,还有写操作,在碎片化读写比较夸张的情况下一些体质差的存储卡会卡死或者干脆锁死、进入写保护状态,如果使用USB 2.0读卡器可能情况会好些,但是对读卡器和存储卡依然严峻。
真正理想的读写环境最低也应该是U盘,固态U盘/移动硬盘最优,有疑问的可以自己测试。

  • · wifi|主题: 39, 订阅: 11

网友A:
好多年没用读卡器了,

网友:
用过,没什么问题,和U盘安装系统没有差别。

网友B:
只能说垃圾存储卡不适合,其实垃圾U盘,垃圾固态也不行。
优质的存储卡一点不差,读写上百兆的速度。

网友C:
我在优盘上装了WN7开机都要好几分钟,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没用读卡器了,

同,前阵子朋友能自制U盘薅了不少来玩,现在脱坑了感觉还是移动固态香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垃圾存储卡不适合,其实垃圾U盘,垃圾固态也不行。
优质的存储卡一点不差,读写上百兆的速度。 ...

没毛病,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优盘上装了WN7开机都要好几分钟,放弃了。

WTG还是建议用移动硬盘或者固态移动盘,但是毛病还是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WTG还是建议用移动硬盘或者固态移动盘,但是毛病还是多

嗯,是的,但是多少都影响开机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垃圾存储卡不适合,其实垃圾U盘,垃圾固态也不行。
优质的存储卡一点不差,读写上百兆的速度。 ...

+1,正解...

二○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网友D:
我就喜欢用读卡器配合TF卡做启动盘,反正又不长期存储。

网友E:
手头有大约十个早期笔记本淘汰下来的20~80G的IDE接口笔记本硬盘,用一个IDE接口的易驱线,做系统安装盘,感觉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是的,但是多少都影响开机速度。

毕竟400MB/S封顶去启动一个十几个GB的系统还是难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喜欢用读卡器配合TF卡做启动盘,反正又不长期存储。

短期少量使用自然是没问题,我这里还有64MB的存储卡当DOS启动盘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头有大约十个早期笔记本淘汰下来的20~80G的IDE接口笔记本硬盘,用一个IDE接口的易驱线,做系统安装盘,感 ...

我这里也有一些SATA口的机械盘,塞盒子里简直完美哈哈

网友F:
读取只会触发读操作,不会触发写操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在优盘上装了WN7开机都要好几分钟,放弃了。

为何把win7装再优盘上?

你说的是WTG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为何把win7装再优盘上?

你说的是WTG么?

是的,WTG.......,很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WTG.......,很不好用。

主要是速度太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读取只会触发读操作,不会触发写操作?

理论上都会触发写操作,但是WIM和ESD格式是需要把一些块分离出来操作所以会造成额外的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