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某为的手表上按键太容易坏了

楼主(2025-04-18):
之前买的GT2pro就是买了也就一年的时间就出现上按键失灵的现象,去年刚换的GT4这几天又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很多时候按上按键都不管用,就没有明显的按键行程的手感,按上完全没用,这个有啥好的解决办法没?

感觉这就是设计缺陷吧?

网友A:
是使用过度吧?

网友:
竟敢妄议某为?
疯了吧

网友:
我从GT2用到现在的GT5,没发现按键故障的。。、、

网友:
说明应该换新一代了。

既然支持,就要支持到底。

网友B:
按太勤了,还是质量差,氧化?,,,电脑开机按键,,见过一年左右就坏的,还有N年不坏的

网友C:
我的有一按键不灵敏,估计进水了(之前游泳常带)。内部接触部分氧化膜。我这把把柄拉一下转动就正常了。这按键也使用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过度吧?

很少用,下按键用的次数相对来说还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太勤了,还是质量差,氧化?,,,电脑开机按键,,见过一年左右就坏的,还有N年不坏的 ...

也不知道是不是品控的问题,还是我脸比较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有一按键不灵敏,估计进水了(之前游泳常带)。内部接触部分氧化膜。我这把把柄拉一下转动就正常了。这 ...

你是去售后修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去售后修的么?

没有洗刷刷就好了,估计按键被纤维等碎屑卡住了,平时除了充电都带着。

网友:
我的某为手表用了十多年了,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洗刷刷就好了,估计按键被纤维等碎屑卡住了,平时除了充电都带着。 ...

自己拿水冲着,用牙刷刷?

网友:
没有行程是洗手洗脸不摘手表,脏东西进到按键的缝隙了,湿巾擦擦缝隙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