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保为什么能灵敏的感知这么弱的漏电流?

楼主(2025-04-18):
一般的家用漏保,漏电流额定值好像只有30ma,而有的竟然能达到5-10ma,为什么漏保有这么高的灵敏度?

网友:
我也想知道,10多年前家里还没有带小门的插座,手拿螺丝刀无意中插了进去就跳闸了,都没有感觉..

网友:
灵敏还不好么?

网友:
有一个东西叫做电流互感器。。。

网友A:
这些都是放大器的功劳。

互感器里穿过两根零火线,来去的电流是一样的。

当零火线电流相差30mA,就会在互感器线圈上产生电压(互感器线圈匝数很多,理论上同样电路匝数越多越灵敏),然后这个电流在经过放大,不要说5mA,就是0.5mA也能检出,最简单的就是电流表检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放大器的功劳。

互感器里穿过两根零火线,来去的电流是一样的。

解释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放大器的功劳。

互感器里穿过两根零火线,来去的电流是一样的。

但是,有的漏保好像没有放大器

网友:
不带互感器的就是用线圈,简单地讲就是,电流很小,但匝数很多,产生的磁力就足够把触点断开,形象点解释就是力大飞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有的漏保好像没有放大器

    没放大器的那种,是用零序互感器次级线圈去触发一个小黑豆可控硅,可控硅也不知道算不算放大器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一个平衡,检测平衡更容易,像秤或者天平

网友B:
零序互感器加灵敏度高的触发执行机构,零序互感器就是LN都从一个电流互感器里穿过,虽然只有很少的几圈,因为一火一零,两者电流相等,相位相反,也就是一根进一根出,所以,正常时候,因为它们是电流的唯一回路,它们上面通过的电流必定是一样的,但是,方向又是相反的,这样,两者相互抵消,实际上在互感器上感应出的磁通量正好被抵消,也就是没有任何感应磁通电产生,做完变压器的一种,电流互感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升压变压器,假设是3圈比300圈,那么如果3圈上面施加220V,次级感应出的100倍的电压就是2万多。当然,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产生,但是,假设穿绕的L和N的线有3圈,这边哪怕有很微小的电流不平衡的差异,哪怕只差几个MA,这个电流在参与的这段线圈上形成的电压,在次级都会被放大百倍尽管仍然是微乎其微,可是别忘了,早期的正规的漏保上面有专门的放大整形芯片54123等,会对这个感应信号进一步处理,然后驱动可控硅,带动脱扣器进行脱扣。而现如今的厂家为了节约成本,仅仅靠一个单相可控硅的高灵敏触发条件就可以实现,电流互感器出来的信号经过两个反并的硅管子限幅,然后再送到可控硅G极,直接驱动可控硅执行。我说的可能啰嗦点,关键是零序互感器,想了解漏保为什么那么灵敏,就必须能理解零序互感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零序互感器加灵敏度高的触发执行机构,零序互感器就是LN都从一个电流互感器里穿过,虽然只有很少的几圈,因 ...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只要漏电互感器增加圈数,再低的漏电流也能使电闸跳开,设计成30毫安是基于此电流下人体能够自行脱离电源,更低的话当然更好,但是会跳闸的频繁(潮湿啥的情况下电器会轻微漏电)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有的漏保好像没有放大器

嗯,拆过一个仅有一只2极管的漏保,的确没有电子放大器,漏电互感器通过极灵敏的机械脱口装置完成漏电保护,据说价格很高,所以很少见到。

网友:
谢谢大师们的解答,我也学到知识了。。。给电类专业学生上大学物理的电磁感应部分时,可以将其编成一个应用案例讲,不然,工科专业大学生,几乎都不喜欢大学物理,觉得难,学了没有用。

网友:
谢谢各位,又学到了一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