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三雄极光 型号PAK541089 LED恒流驱动电源

楼主(2025-04-18):
电源的各种参数和标识。

隔离电源,线路板的正面和反面。

低压,

高压,

什么IC来的?

电源管

低压的电容。

谢谢欣赏。

网友:
这个牌子做工其实也还可以的。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该减的也都减了,总的来说还行。

网友:
我客厅主灯用的就是三雄,稳定性很好

网友:
     好歹是隔离的方案,说明在他眼里,人命值这成本增加的几块钱元件钱

网友:
5楼到位了,还得有底线

网友:
三雄的东西还可以的,曾经做过多个事业单位的装修工程,室内照明指定是这个品牌。

网友:
昨天拆灯,今天拆电源鸟。。。。。。。。。。鸟

网友:
这算是良心产品了

网友:
看做工感觉挺好的。

网友:
看见了,用料也实在。

网友:
电容很大的

网友:
板子变色了,散热不好

网友:
高功率因数隔离方案,不过发热有点大,板子都烤黄。。。。。鸟

网友:
三雄也算质量可以的品牌了。

网友:
三雄极光LED恒流驱动电源做工也一般的。

网友:
老产品了,现在更简单

网友:
led驱动电源,可以做的很复杂,也可以做得很简单。

网友:
用料沿可,设计与工艺还能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