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吊磨软轴好,还是再买个吊磨机?

楼主(2025-04-18):
我有个东成的锂电电磨,现在想整个吊磨,是买个软轴合适,还是再买个吊磨?
东成电磨

软轴

吊磨机

网友:
吊磨 扭矩更大 转速损失小  啃硬货 能使劲造   但是大部分不能调速 。

网友A:
软轴的同心度是个问题,如果你精度不高,那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轴的同心度是个问题,如果你精度不高,那无所谓

专用的吊磨机,也是一个电机带个软轴?所以买个好点的软轴,会不会好点?

网友:
有个朋友送的保利达吊磨用的不多感觉还不错,最近玩锯瓷吊磨软轴长度有的操作不太方便想弄个牙机或者DIY个无刷小电磨但是又怕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轴的同心度是个问题,如果你精度不高,那无所谓

玉石雕刻也用软轴啊

网友:
首先看你是要拿来干嘛的。工况不都不知道大家怎么给你推荐。注意你那东成直磨机应该是不能上软轴的,要上软轴一定要有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