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南通电表厂500型万用表我拆不开

楼主(2025-04-18):
怎么拆不开呢,4背面4颗螺丝居然还用了类似胶泥的东西,这边没看出来哪里出厂年限啊

楼主:
同志们,拆机图来了,我置顶一下,大家一阅,大家看看怎么样,我感觉还挺复杂,感觉大家拆的没这么复杂呢,

网友A:
94年的老表

继续拆啊

楼主:
你们说的2号电池,不得行,

网友:
那个泥是防拆用的泥掉了就说明拆过了,说明你这块表没拆过。要想拆把泥扣掉就露出来螺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4年的老表

继续拆啊

算了,休息一下,暂时不拆了,等我想到方法再说,

楼主:
记得以前撸过5号电池转接筒 现在也找不到了 我去

网友B:
只能挖掉,我500型的有一个七几年的,一个八几年的,其它指针表一箱子,十多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休息一下,暂时不拆了,等我想到方法再说,

喝杯茶再拆

不要放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记得以前撸过5号电池转接筒 现在也找不到了 我去

都给你说了是1#电池,你非得找个2#电池

螺丝孔那个“胶泥”应该是橡胶类的塞子,94年到现在都31年了,老化了,用镊子慢慢抠掉,里面就能看见螺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挖掉,我500型的有一个七几年的,一个八几年的,其它指针表一箱子,十多个 ...

闲了拿出来晒晒,让大家都开开眼。

网友:
把封口塑泥扣出来,就是罗丝了。

网友:
掉价!以后改名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给你说了是1#电池,你非得找个2#电池

螺丝孔那个“胶泥”应该是橡胶类的塞子,94年到现在都31 ...

哈哈,我错了,确实该听你的,先找1号电池,,,,,,
可调电源代替试试貌似指针不动,估计里面有保险烧了,
就是胶泥类似的东西,软的,这不重要,螺丝取下来了还是打不开,问题主要是这个,又不敢用暴力,仔细研究了一下,中间有一圈橡胶条密封,我猜可能是小脚条和壳子有粘连,所以打不开,没敢使力,

网友D:
别拆了,拆了就不值钱了

楼主:
擦了一下,还挺新, 这个算不算品相好 有2斤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拆了,拆了就不值钱了

哈哈哈,道理话,暂时没打算当古董卖,所以最后可能还是得拆开看看,在此多说两句,我们为啥找不到钱,就是因为喜欢拆,如果捣鼓古董的,基本灰尘都不会打整直接转手都会赚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错了,确实该听你的,先找1号电池,,,,,,
可调电源代替试试貌似指针不动,估计里面 ...

时间久了胶圈和外壳黏连了,找个扁平的撬棒,从缝隙里插进去一些,然后拧或撅撬棒试试看,这种500表外壳一般都比较厚,比较结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擦了一下,还挺新, 这个算不算品相好 有2斤多

500表基本上都是这个重量,超过1Kg的,修东西+防身皆可

网友:
94年的表,不算老。

网友:
拆不开就用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