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玻璃胶也可以当免钉胶使用么?

楼主(2025-04-18):
手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胶,

不过写有密封功能,免钉胶似乎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胶水是玻璃胶么?

可是玻璃胶能当免钉胶使用么?

网友A:
只要粘上去掉不下来都叫免钉胶

网友:
我用过的免钉胶硬化后也是软的,好像跟玻璃胶没什么区别。

网友B:
你最好根据品牌及型号去淘宝查一下到底是什么胶。就主题而言,玻璃胶跟免钉胶还是有区别的。免钉胶的强度要高一些,而玻璃胶主要用于密封。当然还得看具体型号。就晒图而言,说可用于阳光房的密封,这有点含糊,但说明它是耐光的。如果能用来粘阳光房的玻璃,那就是结构胶。所以,建议你根据品牌、型号去官网或淘宝查一下,看看详情介绍里怎么讲的。

网友C:
玻璃胶比免钉胶凝固要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根据品牌及型号去淘宝查一下到底是什么胶。就主题而言,玻璃胶跟免钉胶还是有区别的。免钉胶的强度要 ...

玻璃胶适用于陶瓷马桶?所以也适合瓷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根据品牌及型号去淘宝查一下到底是什么胶。就主题而言,玻璃胶跟免钉胶还是有区别的。免钉胶的强度要 ...

玻璃胶是不是属于结构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玻璃胶比免钉胶凝固要慢

可能说反了。大多数玻璃胶一般由于只考虑密封功能,所以通常24小时后即可使用。免钉胶由于考虑到粘结强度,夏天也得24小时后才能使用,冬季则得72小时后才能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玻璃胶适用于陶瓷马桶?所以也适合瓷砖?

用于陶瓷马桶的玻璃胶还是有点讲究的,需要选择防霉的且质量比较好的。粘瓷砖的则有专门的瓷砖胶,而不是普通的玻璃胶。马桶墩在地板上,但瓷砖是贴在墙上,有的甚至要贴到天花板层,情况不一下,要求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璃胶是不是属于结构胶?

结构胶属于工程胶,顾名思义,它是有结构强度的。大的方面分室外使用的及室内使用的。像阳光房的玻璃就必须用室外使用的结构胶来施工。而玻璃胶通常没有多大的结构强度,主要起密封作用。

网友:
玻璃胶和免钉胶粘性强度不同,玻璃胶要涂沫很厚才能达到免钉胶涂沫薄薄一层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粘上去掉不下来都叫免钉胶

粘贴这个瓷砖,用免钉胶好,还是用玻璃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于陶瓷马桶的玻璃胶还是有点讲究的,需要选择防霉的且质量比较好的。粘瓷砖的则有专门的瓷砖胶,而不是 ...

瓷砖胶和免钉胶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粘贴这个瓷砖,用免钉胶好,还是用玻璃胶好?

如果瓷砖是贴到水泥墙上,则只能选专门的瓷砖胶,无论是玻璃胶还是免钉胶都不太合适。如果是瓷砖贴到瓷砖上,可以用免钉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瓷砖胶和免钉胶有什么区别?

瓷砖胶通常专门用来将瓷砖贴到水泥墙壁上,而免钉胶用来将金属材料等贴到硬质、光滑、不起壳的墙壁上,例如浴室、厨房等处的不锈钢挂钩‘、毛巾架的安装等。

网友:
不如结构胶

楼主:
结构胶是不是类似A B胶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粘上去掉不下来都叫免钉胶

哦,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