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S3应该怎么手动Reset啊

楼主(2025-04-18):
最近跟风买了个S3的模块,没买板子,io0接地,En接Vcc后可以刷机,但是刷完提示按reset按键,这个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
直接断电重启就可以啊。或者用arduino、ESP-IDF,VScode等编译后直接用USB口烧录,不用IO0接地,刷完自动重启。

网友A:
Reset ,是RST引脚对 GND 几十毫秒 。你这应该是EN脚。

其实,配合 zadig-usb_Jtag驱动,S3 直接有USB的 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set ,是RST引脚对 GND 几十毫秒 。你这应该是EN脚。

USB CDC

补充一下,其实 官网有资料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sb_serial_jtag.html

网友:
断开VCC再接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