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出的十几年前的酷冷4热管镀镍在英特尔平台对比厚实铜芯散热器。

楼主(2025-04-18):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5456-1-1.html  上次和AMD厚实铜芯散热器的对比。

这次对比用的厚实铜芯的AVC风扇。酷冷至尊60左右,AVC铜芯67左右。

长时间烤机,还是60左右。奇怪的是摸散热器顶部热管部分,冰冰凉。。

网友:
散热器的热管会不会是假的

网友:
顶盖没连接热管,再加上不够热,凉的正常

网友:
热传导到顶盖上需要时间,可能多数都散掉了,所以上面凉也是应该的...

二○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网友:
好家伙 ,真的挺牛

网友A:
热管不知有没寿命或者年久导热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管不知有没寿命或者年久导热变差

环境好的话寿命长些,环境差的话铜铝腐蚀漏气。楼主的电子秤确实古老,得输入编号,好的是图像识别蔬菜。

网友:
顶盖是装饰盖,没有热管穿过

网友:
看起来挺厚实的

网友:
铜管散热温度还是要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管不知有没寿命或者年久导热变差

确实有过这种情况,不知道热管的寿命是几年

网友:
专业啊,这散热器的“铜芯”都能给搞出来……
赞~!

网友:
这也算是评测了吧
旧散热器很多

网友:
可能是热管的末端,效果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