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了两个表笔,继续玩

楼主(2025-04-18):
DD给了5块券,TB给了8块的,想不起来买啥好,不能浪费,正好那个表笔杆用着不错,能换头,内阻低买了两个堪比美菱,回家一个先把环去掉,另一个保留给HDS120用,HDS原装那个线太硬。
具体操作,先用斜口钳平着剪掉大的,然后用美工刀小心点吧凸出来平着削皮,用手电钻夹住表笔针用砂纸打磨,最后抛光,成品如图:

网友:
东西是真不错,还能换头我就羡慕了
券真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挺不错的表笔,我也去看看

网友A:
很多人迷信硅胶线表笔  其实就是个垃圾 用的多了 就从表笔尾部和香蕉插连接处内断  特别是修东西的时候内断了  还找原因

归咎主要问题就是外皮太软就不护芯         和没外皮差不多了

还不如30块的表配的那种聚乙烯外皮的表笔   至少用了很多年都不见内断   除了那种很垃圾的 外皮开裂然后线芯受力疲劳断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迷信硅胶线表笔  其实就是个垃圾 用的多了 就从表笔尾部和香蕉插连接处内断  特别是修东西的时候内断 ...

你用的啥硅胶皮?我的一副都用了10多年还好好的,相反的,你说的那种聚乙烯的用几个月就断了。

网友:
好想法,确实是原装线有点硬,用起来不顺手,有时间也换一下。

网友C:
不是应该还有线的吗?这东西也能自己做吗?

网友:
怎么都不喜欢这个环,我是到手就切

网友:
爱好者是多多益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应该还有线的吗?这东西也能自己做吗?

线自己做呀,买的只是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啥硅胶皮?我的一副都用了10多年还好好的,相反的,你说的那种聚乙烯的用几个月就断了。 ...

确实是这样的,普通劣质线材尤其是需要天天把表笔缠绕在表上的,断线是分分钟的事。质量好点的普通表笔,也就是撑的时间相对久一些。但是,好的硅胶表笔能保证很久都不出问题。

网友D:
没有前后对比 看不懂改了什么

网友:
几年前买过两副,没包胶整体尼龙的,也是磨了安全环,但因为太粗了,就一直放着没用

网友E:
现在比较流行尖笔尖的,短表笔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自己做呀,买的只是头

我一直认为这东西就是个一次性的,是工厂一次出厂的,不能自己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比较流行尖笔尖的,短表笔不方便。

这个自带两套表针,一份粗的,一份尖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前后对比 看不懂改了什么

没看见第一对那大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自带两套表针,一份粗的,一份尖细的

表笔杆配的细表针是钢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