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东芝RC-N5RJ,更换主板时钟电池恢复预约功能

楼主(2025-04-18):
很久之前买的东芝RC- N5RJ,到现在10年了,原机主板自带的电池没电了,导致预约功能没法使用,遂拆修一下。

正面,每次拔掉电源线重新插时间就会归零,如果一直插在电源上待机功耗1.3w左右。手机编辑图片方向不对,将就看吧

背面标签,显示两个温度保险,之前看论坛拆修同品牌电饭煲貌似也是两个保险

拆掉底部四颗螺丝,两颗固定底部电源线卡扣,不知道为何设计这么一个构造,我还以为有风扇

电源插口母座可以直接取下,两边卡住的

底座用手晃动一下就可以取下了

外壳和内锅中间填充的保温材料,是玻璃棉么?

电源主板,看起来没几个零件

内锅上面还有型号钢印

中间的温控

加热丝焊点

本次需要更换的CR2477T圆形电池,直接通过金属片焊接在主板上

主板上的日期,不知道是14年2月份还是14年第02周

主板上很多空焊盘

欧姆龙的继电器

蜂鸣器

变压器

用撬片配合尖嘴钳,无损拆下CR2477T电池,并保留主板上的金属片,本来打算买个CR2477电池底座焊上去,这样下次换电池也方便点

这个电池查了一下有1100毫安

但是不想等快递而且家里有CR2032电池,放上去比划一下

大小差不多嘛,就是容量少了点,2477容量一般1000毫安,这个2032一般210毫安,但是,又不是不能用,待机时间少一点而已。套个热缩管,固定加绝缘。

大功告成

完美解决,搞定收工

网友A:
这是换成了20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换成了2032?

是的,换成了2032也可以用,就是待机时间没有2477时间长,估计可以撑2年

网友:
做工是不错的

网友:
这是点焊上去的?

网友:
做工真好,2030搞个座方便更换

网友:
东芝电饭煲还有保温材料

网友:
智能型电饭煲时间长,但是饭香

网友B:
我觉得那个保温材料是石棉,要注意戴口罩手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那个保温材料是石棉,要注意戴口罩手套。

是石棉,不是玻璃纤维,不用担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石棉,不是玻璃纤维,不用担心。

石棉致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石棉致癌哦

石棉还好点,玻璃纤维危险。

网友:
没有电池应该也可以预约。就是不能中途停电重启。

网友E:
我家苏泊尔没电池的。可以预约。但是中途停电就没饭吃了

网友F:
都说小日子的电饭煲煮出来味道不一样,不知道是否真的。

网友G:
2477性价比低,还是2032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说小日子的电饭煲煮出来味道不一样,不知道是否真的。

没什么区别,主要还是看算法搭配硬件,小日子的带抽真空那种HI的确实厉害,这种就是一个加热盘,普通的,不过类似于钟控收音机,这个也是可以时钟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苏泊尔没电池的。可以预约。但是中途停电就没饭吃了

跟我家的一样,预约是倒计时的,如果停电,需要重新设置,不然早上没饭吃……是不是也可以加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2477性价比低,还是2032方便。

主要2032到处都可以买得到,而且你看我用热缩管,下次换也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