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盘的主控好不好,主要看哪些参数?

楼主(2025-04-18):
各位买优盘,会看主控具体是什么型号么

一个主控好不好,主要看什么

好的主控与普通的主控,区别主要在哪些地方?

网友A:
不懂,我也想知道。我买盘只查看是什么颗粒的

网友B: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一般人选贵的准没错,怕选错直接买固态优盘。
好的主控顺序读写快,4K读写快,跑圈温度低,不掉速,不掉盘,不出错,兼容性好。
然后就是闪存颗粒,QLC颗粒不要碰,其他颗粒闭眼买。
一分钱一分货,正常价位7毛钱左右1G,价格过低必有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一般人选贵的准没错,怕选错直接买固态优盘。
好的主控顺序读写快,4K读写快,跑圈温度 ...

你怎么知道颗粒是否ql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我也想知道。我买盘只查看是什么颗粒的

我也是看颗粒和写入速度多少

网友:
目前公认 就是903  高速读写
3280 3281 4k读写加 写入比903慢点
所以3281  最近很火 大量品牌在用
写入100m-150m 读取280m
4k 10m 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颗粒是否qlc

芯片精灵查看

网友C:
现在mlc的都快成绝版啦

网友:
颗粒,连续,4k,发热,稳定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mlc的都快成绝版啦

黄鱼上也很多企业级MLC拆机盘可以赌,尤其是单颗小容量还是能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鱼上也很多企业级MLC拆机盘可以赌,尤其是单颗小容量还是能入手

小容量比大容量更加靠谱么?

楼主:
这些数据是不是也可以造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些数据是不是也可以造假

能,但成本比较高

上两层楼说的黄鱼拆机MLC尽量不要去赌,都是企业级写穿了的颗粒,尤其是那些末代2DMLC,ST15nm,或者L06L95之类,淘到好货概率低,寿命比不过全新3DTLC

品牌的U盘,看价格,四十块钱左右128GB的基本低端主控,再高一点价格就固态+桥,贵了一倍
DIY的最高规格主控就SM2320/2322,读写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但成本比较高

黄鱼MLC大容量优盘是从固态硬盘上拆的颗粒么?

网友:
黄鱼mlc基本拆机的呀,全新成本高好几倍,黄鱼卖标全新颗粒,未必全新可能是翻新,建议买好盘至少80以上寿命拆下的颗粒,一般就没问题,能用得较久,用得放心,寿命低或者到期了,会有各种问题,尤其冷数据问题。写满数据,刚开始检测没问题,放一天,读取掉速,放久会卡死了,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u盘放久了,就不能认盘,就是这种情况,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黄鱼MLC大容量优盘是从固态硬盘上拆的颗粒么?

DIY的盘全都拆机片子,商家估计都不知道过了几手或者写入量多大
不过SSD拆机做U盘一般不会翻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Y的盘全都拆机片子,商家估计都不知道过了几手或者写入量多大
不过SSD拆机做U盘一般不会翻大车 ...

diy的优盘,怎么知道颗粒是否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数据是不是也可以造假

这个造假成本非常高,基本上杜绝假货,最多就是颗粒以次充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容量比大容量更加靠谱么?

小容量(64G以下)利润小都被嫌弃,大容量颗粒坑多,比如常见缺通道缺CE,炸颗粒ID不稳,坏块爆表,

网友:
库存老的成色好的小容量的,mp3录音笔去淘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