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 5G随身wifi改插卡并解除js限制

楼主(2025-04-18):
拆机图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3897-1-1.html

重要提醒:卡槽焊盘和esim并联,插自己的卡需要吹掉esim!

本文主要提供思路,需要Linux基础,适合大部分基于阉割版安卓系统的5G随身wifi,那个某安只提供手机版,而且会员都钻钱眼里了,一问就要钱,故还是发在数码之家,氛围这么好的技术社区不多了

1、刚开始尝试过修改启动脚本,vi /usr/bin/v510_startup_shell.sh,但是无效,修改了脚本就会停在我插入代码的地方不继续执行,失败,顺手把shutdown配置清空

把这些没用的东西都给它注释掉,类似检查更新,检查主程序完整性这类的,都是后门啊!

此处修改wifi名和密码无效,放弃,原因未知

2、后来尝试过单独写一个脚本开机自启,使用iptables屏蔽服务器,但屏蔽服务器后机器差不多3-5分钟就自动重启,重启后wifi恢复默认名称和密码,无法正常使用,故放弃这个办法,后来一下没看住,自动更新了,iptables命令没了,无语了

iptables -I INPUT -s 120.25.104.149 -j DROP
iptables -I INPUT -s 120.77.87.131 -j DROP
iptables -I INPUT -s 47.106.64.93 -j DROP

iptables -I OUTPUT -s 120.25.104.149 -j DROP
iptables -I OUTPUT -s 120.77.87.131 -j DROP
iptables -I OUTPUT -s 47.106.64.93 -j DROP

3、尝试修改/etc/hosts文件屏蔽服务器,无效,仍然能ping通

4、再次尝试修改配置文件后使用chmod命令修改权限为444,仍然能被主程序重置为可读写,再次失败

5、痛定思痛,这次使用chattr命令修改权限,OJBK,配置文件重启后没有恢复,修改成功,可以自定义wifi名称,可以把服务器ip修改为127.0.0.1,看来主程序是要ping服务器,如果不通就重启,从启动脚本里也能看出一点端倪

commoncfg配置文件,有个1-12的配置似乎也与限速有关,刚到手是1,现在是9,改回去!

6、配置文件在这里,其他型号需要你自己寻找,服务器IP在commoncfg,卡iccid在iccidcfg,需要改成自己用的卡然后设只读,限速和切卡在flowcfg,简单的英语还是要认识的,要不没法玩

7、这个flowcfg是限速配置文件,主程序会守护,删除后几秒内就会重建,使用上面的chattr命令也锁不住,所以干脆删掉,然后建两个文件夹设置好只读占上位置,目前没问题,之前被js限速3M,现在测速仍然垃圾,但至少能凑合用了,等卡槽到了换成自己的卡应该就没问题了,这个机器刚到手测速是可以达到180M的,应该是js的物联卡在平台端也可以限速

8、如需修改wifi名,请使用以下命令修改,然后将wifiinfo设为只读
connmanctl tether wifi config wifi名 wpa2 wifi密码

9、全部搞定后重启

附件:
网上流传的紫光展锐工具箱: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4lD33QnWmkPG5GPkKSdSQ 提取码: dfwh
补充说明:如果提示只读文件系统(Readonly file system),请使用这个工具箱的刷入ssh功能,并不需要真正连接ssh,这个功能会开启root权限

补充内容 (2025-4-24 00:56):
commoncfg中有一行:cfg_common_ltecell_info|2|460,15,31075,140877056

补充内容 (2025-4-24 00:56):
460后面那个数字,移动=00,联通=01,电信=11,广电=15

补充内容 (2025-4-24 13:38):
突然发现直接干掉fyapp也可以 后面回帖补充方法

补充内容 (2025-4-24 13:53):
本文涉及的Linux基础知识包括cd、vi等简单命令,请自行学习,无基础很容易玩坏,写出特别详细的教程也会助长二道贩子囤货涨价,敬请谅解

补充内容 (2025-4-24 13:56):
卡槽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d=832149477149&

补充内容 (2025-4-24 17:11):
请在所有魔改操作完成以后再插入SIM卡,否则会悲剧,刚帮朋友改机器的时候悲剧了,又得重新刷回去重来

网友A:
我之前十块钱买的 到手就拆了ESIM然后就进不去管理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十块钱买的 到手就拆了ESIM然后就进不去管理界面了

4G的没啥价值,这个是5G的

楼主:
补充一个细节,这个破机器对wifi名和密码有一种莫名的执念,每次重启都会恢复默认的wifi名和密码,据说未魔改就使用自己的卡js会直接关闭wifi,下面提供一个参考办法

vi /usr/bin/usb_share_startup.sh

然后在脚本最底下添加:

sleep 60

connmanctl tether wifi config 名 wpa2 密码
connmanctl tether wifi off
connmanctl tether wifi on

哎,这个脚本本来是开usb共享的,每次开机都会执行,改v510_startup_shell.sh没用,思路是等它调完我们再改回来,没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如果你的机器反应更慢,掐着点表看看开机多久会改wifi名和密码,把那个sleep的时间延长一下

网友B:
知道上赞是强控,玩不动玩不动...大佬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上赞是强控,玩不动玩不动...大佬牛逼!

其实所谓的强控就是小动作多一点,再加上没有web页面劝退了很多人,但对于我们牛马运维那都不是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所谓的强控就是小动作多一点,再加上没有web页面劝退了很多人,但对于我们牛马运维那都不是事 ...

大佬,你微信多少请教下

网友C:
酷安都没有上赞帖子 这里有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酷安都没有上赞帖子 这里有可以

贩子早就试出了刷某个其他机器的固件可以正常用,而且那个固件也是有web页面的,但它们都藏着掖着,等你花钱找他刷,所以我鄙视那个某安,贩子培养皿了属于,他炫耀的那个截图很模糊,无法判断是什么机器

网友D:
我很好奇,楼主是否有性价比高的5G流量卡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很好奇,楼主是否有性价比高的5G流量卡推荐?

广电卡啊,但得看地区,沈阳的广电卡在辽宁稳稳上480M,到了深圳被砍到五六十,深圳发的广电卡就很垃圾,基本就3M多速度,这还限深圳户口、社保、粤居码呢,专门跟朋友借了个码去买,回来测个速就无理由退款了,你试试吧,反正首月可以无理由退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贩子早就试出了刷某个其他机器的固件可以正常用,而且那个固件也是有web页面的,但它们都藏着掖着,等你花 ...

你这个能做成一个刷机包 刷进去吗?或者做个去控更详细教程

网友:
佩服佩服  我有个007+的主板  模块部分正常  网口和WIFI芯片坏了  进水造成的  我单独利用模块 用USB3.0 方式引出 连接TTL 的时候显示进后台要密码
试了几个不对 丢一边了  UN20的模块 通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能做成一个刷机包 刷进去吗?或者做个去控更详细教程

不能 刷了其他设备的包就没5g了 我试过 这个详细教程没法做 每个机器可能不一样 这个懂点Linux都能看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 刷了其他设备的包就没5g了 我试过 这个详细教程没法做 每个机器可能不一样 这个懂点Linux都能看懂 ...

你切卡指令用哪个的?这个主板是有两张卡槽 还有我发现没有联通的esim 你能 看出联通在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切卡指令用哪个的?这个主板是有两张卡槽 还有我发现没有联通的esim 你能 看出联通在那吗 ...

切卡指令不知道,配置文件里可以修改默认卡和是否自动切卡,卡槽和esim并联的,屏蔽罩里还有个移动卡,我的没有联通卡,电信是SIM1,移动是SIM2,对应IMEI1和IMEI2

网友:
5G运营商应该有限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卡指令不知道,配置文件里可以修改默认卡和是否自动切卡,卡槽和esim并联的,屏蔽罩里还有个移动卡,我 ...

感觉挺麻烦 修改wifi密码没有那种web gui 操作 还要用指令输进去 这个可玩性不高 不过这个可以改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