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了DC调节器的芯片多见么?为何非要把电源管理也集成到芯片?

楼主(2025-04-19):
一般电源芯片都是独立的,

为何直接把电源管理集成到芯片呢?

这种集成了DC管理的控制器大家还见过哪些

网友:
因为原来一大片,现在一点点

网友A:
英特尔:啥?控制器?我们连DC-DC电路都集成过到CPU,南北桥,内存控制器,显卡这些都是小儿科。

网友:
把电容、电感都能集成到芯片里面去喽。看来你的眼界短了,集成是大势所趋

网友B:
自己家生产的自己家安心,体积还小,外围还少

网友:
未来的科技发展,一个巴掌大的芯片,就是一台电脑主机,只要一根电源线,其他连接显示器,鼠标,键盘,网络等外设,都是无线连接,不用那么多插头和引线了。

网友C:
前几天,看到一个读卡器,PCB上只有一坨牛屎,连电阻电容都省掉了,也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看到一个读卡器,PCB上只有一坨牛屎,连电阻电容都省掉了,也能工作。 ...

有没有可能电阻电容仔牛屎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家生产的自己家安心,体积还小,外围还少

主控自带降压,万一降压坏了只能整体换掉

如果独立降压芯片,可以单独换降压,更容易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特尔:啥?控制器?我们连DC-DC电路都集成过到CPU,南北桥,内存控制器,显卡这些都是小儿科。 ...

Intel CPU里面内置降压么

是否宽电压电源管理,几伏特到几伏特?支持多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自带降压,万一降压坏了只能整体换掉

如果独立降压芯片,可以单独换降压,更容易维护? ...

这没办法,你看最初手机电池可以换,还都可以更换或大容量或小容量的存储卡,但现在呢,啥啥都不让动了,人家就说不放心你别人家的配件

网友:
我们用的国产单片机,集成了一个ARM核心,一个低功耗的LDO,一个独立的CAN总线收发器,就是简单的把这三个芯片做在一个片子里,引脚是独立的。
优点是省PCB空间,整板只需这一个芯片就行了, 12V电源直接进去,综合成本比用三个芯片也省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el CPU里面内置降压么

是否宽电压电源管理,几伏特到几伏特?支持多大电流

FIVR电压调节器,输入电压1.8V,输出各种不同电压给CPU内部供电,主板降压电路给CPU提供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