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2.0的传输速度最高是60MB/s么?

楼主(2025-04-19):
usb 2带宽480Mbps,差不多是每秒60MB/s?
所以 usb 2传输速度可以到60MB/s么?

网友:
理论60,实际上最多42左右,移动硬盘能达到最大带宽

网友:
与外部的存储介质有关

网友:
你这速度镶金边了吗?这么快

网友A:
我见过usb2.0最快30多不到35

网友:
现在的USB接口,都变成TYPE-C了,速度可达1G/秒,简直上天了;你说的USB1.0,和2.0.和3.0都慢慢变成历史了;科技在进步,技术在发展,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
不要总研究这些不值得研究的过时技术。

给你个基准,去努力一下:

网友:
我看基本都是在40左右

网友:
40多吧,没去到过60

网友:
480只是个理论值吧,普通优盘硬盘也就能来个三四十的速度

网友:
U盘,接口,电脑都会转慢速度的吧

网友:
搞个3.0的硬盘盒试一下,极限在42MB/s,前面爬坡,后面一条直线

网友:
USB2.0的带宽是480mbps,换算为60MBps,这是理论速度上限,不过基本不可能跑满带宽,我也没见过能跑到50M以上的。

网友:
感觉还是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usb2.0最快30多不到35

usb2.0最快30多,是不是主控的缘故?

网友:
自己用的很少超过40m的

网友:
个人用过最快的USB2.0 , 48M的速度,没见过更快的了,只有极少数能到这个速度。

现在最少也是3.0 ,常用3.1 Gen2 10G口,传输速度能到1G/秒。

新电脑是USB4 或雷电4 接口, 大约2~3G/秒。

网友:
40m左右,比如usb3 掉速到2.0 基本读写就是40m

网友:
我的2.0口最多只有20多点

网友:
实际传输过程还有协议开销之类,你传文件跑到40MB/s时硬件层面应该已经跑满480Mbp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