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玩具摩托车加装锂电池及c口充电

楼主(2025-04-19):
玩具摩托车一直用的是送的镍氢电池,垃圾的很,用一下就没有电,还要拆下来充电

这里有螺丝,每次充电都要拆螺丝,相当麻烦

3节5号电池

里面空间小,不能加装锂电池

9.9元72片的充电板

充电线直接焊到电池盒的正负极上,还可以用3节5号电池

回形针

短接这里2脚就可以直接用一节锂电池

动力十足

网友A:
改的好,小朋友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谢谢分享,哈哈;下次再加个遥控,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停止,那才是完美改装。

网友B:
改了不用经常换电池了,经济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好,小朋友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谢谢分享,哈哈;下次再加个遥控,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停止,那才 ...

遥控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不用经常换电池了,经济环保

没有电,充电方便,小孩子的玩具好改的都改了

网友C:
技术不错   耐用啊

网友D:
试试换性能好的高速电机,说不定能解锁特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换性能好的高速电机,说不定能解锁特技。

走的速度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错   耐用啊

充电方便,不用拆螺丝了

网友:
这下确实方便多了,不用拆螺丝了。

网友:
后续使用方便

网友:
3.7伏替代,差不多,方便了

网友:
开的孔不忍直视!

网友:
这玩意不值得这么大费周章去改

网友:
限流了没  电流过大 就变成热量 散走了

网友:
改装效果看着不错

网友:
这样改充电电路也不加了,直接换电池拿下来充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变成可以翘头的暴力摩托了啊,思路不错,我家小子的玩具我也改了一批了,哈哈哈哈。。。

网友:
电池并起来装三节不是更好,一,二,三节电池随便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