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上新买的60V雅迪铅酸电池专用充电器最高输出电压75.1V会不会把电池...

楼主(2025-04-19):
如题,最近换了60V的铅酸电池,旧的充电器是48V的,不适用了,于是在雅迪京东自营店购买了一个60V的铅酸电池充电器。没得选,只有这种。我看电压有点高,我的电池换的是60V21.8AH的天能电池,不知道用这个充电器充有没有过充风险。各位大佬帮忙分析分析,要不要换其他充电器?有没有合适的推荐一下?小弟新人,第一次发帖,请各位大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铅酸充电的浮充电压比较高,我记得好像是12v电瓶要14.8v电压,而且铅酸也不太怕过冲。
汽车发电机的电压好像是14.6v左右。
真正过冲一般都是60v充电器用在48v电池上的或者单体电池压差过大。
正常60v电瓶充电电压到75v完全不用担心,铅酸充电电路的浮充电压都会比较高一些,没有影响的

网友B:
这种充电器,最好加一个定时器,十来快钱,可预防措施电池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充电的浮充电压比较高,我记得好像是12v电瓶要14.8v电压,而且铅酸也不太怕过冲。
汽车发电机的电压好 ...

好的,谢谢大佬回复。这样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器,最好加一个定时器,十来快钱,可预防措施电池鼓包

好的,谢谢建议,定时器设置时间不好把握,有时候设置短了会充不满,应该没影响吧?

网友C:
铅酸电池标准12v的充电到13.8v,充电器到13.9v,最高电压不能超过14.4v,你60v是5节,这些x5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标准12v的充电到13.8v,充电器到13.9v,最高电压不能超过14.4v,你60v是5节,这些x5 ...

这样算的话最高输出电压要限制在72V,雅迪这个75.1V就偏高了。有合适的充电器推荐吗?

网友:
一般都是60--72V,最高75V也问题不大

网友D:
这个正常的吧,不会充坏

网友E:
有个疑问,75v冲20串铁锂会不会有点高?有的充电器最高73.5v,冲20串铁锂貌似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正常的吧,不会充坏

谢谢,我也是好奇雅迪新的充电器怎么都改到75.1V了,之前最高电压都是73.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疑问,75v冲20串铁锂会不会有点高?有的充电器最高73.5v,冲20串铁锂貌似正好 ...

我买的这个是铅酸电池专用的,应该不能充锂电吧。

网友F:
以前的73.6,现在普遍75不知道为啥这么高

网友G:
我家的组装车充电器空载74V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的73.6,现在普遍75不知道为啥这么高

是的,我也很好奇,所以来问问,看看有没有大佬知道雅迪把电压升高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的组装车充电器空载74V

能自己组装的都是牛人

网友:
压差大,可以增强充电效率啊。

网友:
单块15V,好像 有些汽车电池充电电压也是15V,比如奥迪,说是电池配方改了。也可能是带温度校正。

网友:
铅酸电池可以过充,实测当电池容量不平衡以后充电时容量少的单串都15V了,短时间没事但是会加剧失容。现在的电池又不是镍镉镍氢具有记忆效应,不用一次充满,所以电压低好过于电压高,不去追求极度的充满反而延长电池寿命。而老化的锂电池降低电压反而充的更满,我以前发过帖子。我24串小容量铁锂,按理论说充电器电压应该是87.6V,但是经过我单串实测3.5V就几乎把电充满了,再充3.65V也充不了几十毫安时。经过我多次试验,我现在充电器电压调的81V,也适用于我20串的老化三元锂。

网友:
没事,顶多是电池怀孕来得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