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需要S7300的梯形图,IO表已列好

楼主(2025-04-19):
(1)料车在轨道上行驶,需要装配的组件由上料点装入料车,具有相同功能的装配点有三个。
料车装满料后可根据各装配点的需料请求驶往各装配点。料车采用半自动icon管理,每个装配点都有
一名员工,当装配点需料时按下"需料按钮",料车将驶往该装配点,料车在该装配点停留一段时间供该点下料,下料时间到后料车即可响应其它装配点的需料请求,一车料可供各装配点使用若干次:当某装配点发现料车无料时按下"上料按钮",料车即驶往上料点上料。设备组成描述如下:F:上料点、A、B、C:装配点、SQO、SQI、 SQ2 、SQ3:行程开关、SB1、SB2、SB3:动合按钮、HL:下料允许指示灯。
(2)工作状态:①、初始状态:系统电源接通后,料车自动驶往上料点F上料。
②、上料:料车驶过SQ0,SQ0受压闭合,料车停车装料,装料时间15s钟,装料时间到那么料车请求可用,指示灯HL亮,可以响应A、B、C点的需料请求信号。注意:上料完成后料车在SQ0位置上不停,要驶过SQ0后右行2s后才停止。

③、A点下料装配:料车可用时,并且没有停在A点,按下SB1,料车驶往A点。当A点的需料请求被响应,料车驶往A点,料车过SQI,SQ1受压闭合,料车停车下料,下料时间为10s,
下料时间到那么料车请求可用,指示灯HL亮,可以响应B点和C点需料请求信号。注意:下料完成后料车在SQ1位置上不停,料车驶过SQ1后沿原前进方向行驶2s后才停止。
④、B点下料装配:料车可用时,并且没有停在B点,按下SB2,料车驶往B点。当B点的需料请求被响应,料车驶往B点,料车过SQ2,SQ2受压闭合,料车停车下料,下料时间为10s,下料时间到那么料车请求可用,指示灯HL亮,可以响应A点和C点需料请求信号。注意:下料完成后料车在SQ2位置上不停,料车驶过SQ2后沿原前进方向行驶2s后才停止。
⑤、C点下料装配:料车可用时,并且没有停在C点,按下SB3,料车驶往C点。当C点的需料请求被响应,料车驶往C点,料车过SQ3,SQ3 受压闭合,料车停车下料,下料时间为10s,下料时间到那么料车请求可用,指示灯HL亮,可以响应B点和A点需料请求信号。注意:下料完成后料车在SQ3位置上不停,料车驶过SQ3后沿原前进方向行驶2s后才停止
⑥、A点上料请求:料车停在A点时,在料车下料的10s内按下SBI,料车从A点驶往F点上料。上料结束后继续回到A点下料(持续计时),10s后停止下料。注意:下料完成后料车在SQ1
位置上不停,料车驶过SQ1后沿原前进方向行驶2s后才停止。
⑦、B点上料请求:料车停在B点时,在料车下料的10s内按下SB2,料车从B点驶往F点上料。上料结束后继续回到B点下料(持续计时),10s后停止下料。注意:下料完成后料车在SQ2位置上不停,料车驶过SQ2后沿原前进方向行驶2s后停止。
线
⑧、C点上料请求:料车停在C点时,在料车下料的10s内按下SB3,料车从C点驶往F点上料。上料结束后继续回到C点下料(持续计时),10s后停止下料。注意:下料完成后料车在SQ3位置上不停,料车驶过SQ3后沿原前进方向行驶2s后才停止。
⑨、料车请求可用指示:料车在上料点完成上料、在下料点完成下料后,料车请求可用,指示灯HL亮,上料、下料和行驶中料车请求不可用,指示灯HL灭。

⑩、右行:接通交流接触器KMII线圈,控制电机M正转,小车右行:左行:接通交流接触器KM2线圈,控制电机M反转,小车左行;料车停止:料车停止均采用反接制动,反接制动时间icon为1s。

楼主:
需要s7300的梯形图,IO表已列好

网友:
不懂帮顶,PLC大神出来接客啦。。。。。。

网友A:
不复杂AI可以辅助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复杂AI可以辅助出的。

AI出的无法转化成梯形图无法试车

网友:
这是准备用350家元买个设计图啊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
运行情景描述得还不够完备。估一下沟通、设计、调试的规模,可能三万五不够(ˇεˇ)

网友:
坐等PLC大神解答

网友B:
我搞plc编程的,我会做,但需要花时间,350家元有点那个,还是留给别人摘冠吧

网友:
约等于白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搞plc编程的,我会做,但需要花时间,350家元有点那个,还是留给别人摘冠吧 ...

需要多少钱?

网友:
人才呀,考二级还是一级?

网友:
闲鱼去找个吧,这个不够啊

网友:
这种控制量,用300都浪费

网友(2025-05-25):
搞定了吗 我可以试试 正好我有300

网友:
// 输入变量
I0.0 - SQ0 (上料点行程开关)
I0.1 - SQ1 (A点行程开关)
I0.2 - SQ2 (B点行程开关)
I0.3 - SQ3 (C点行程开关)
I0.4 - SB1 (A点需料按钮)
I0.5 - SB2 (B点需料按钮)
I0.6 - SB3 (C点需料按钮)
I0.7 - 急停按钮

// 输出变量
Q0.0 - KMI1 (右行接触器)
Q0.1 - KMI2 (左行接触器)
Q0.2 - HL (指示灯)
Q0.3 - 上料电机控制
Q0.4 - 下料电机控制

// 定时器
T1 - 上料定时器(15s)
T2 - 下料定时器(10s)
T3 - 行驶延时定时器(2s)
T4 - 反接制动定时器(1s)

// 内部标志位
M0.0 - 料车可用标志
M0.1 - 上料完成标志
M0.2 - 下料完成标志
M0.3 - 右行方向标志
M0.4 - 左行方向标志
M0.5 - 反接制动标志
M1.0 - A点请求
M1.1 - B点请求
M1.2 - C点请求
M1.3 - 上料请求
Network 1: 初始上料
LD SM0.1 // 首次扫描
S M1.3, 1 // 设置上料请求
R M0.0, 1 // 复位料车可用标志

Network 2: 上料过程
LD I0.0 // SQ0检测
A M1.3 // 且有上料请求
= Q0.3 // 启动上料电机
TON T1, 150 // 启动15s上料定时器

Network 3: 上料完成处理
LD T1 // 上料定时器到
S M0.1, 1 // 设置上料完成标志
R M1.3, 1 // 复位上料请求
S M0.0, 1 // 设置料车可用标志
= Q0.2 // 点亮HL指示灯
= Q0.0 // 启动右行
TON T3, 20 // 启动2s行驶定时器
Network 4: A点请求处理
LD I0.4 // SB1按下
A M0.0 // 且料车可用
AN I0.1 // 且不在A点
S M1.0, 1 // 设置A点请求
R M0.0, 1 // 复位料车可用标志

Network 5: B点请求处理
LD I0.5 // SB2按下
A M0.0 // 且料车可用
AN I0.2 // 且不在B点
S M1.1, 1 // 设置B点请求
R M0.0, 1 // 复位料车可用标志

Network 6: C点请求处理
LD I0.6 // SB3按下
A M0.0 // 且料车可用
AN I0.3 // 且不在C点
S M1.2, 1 // 设置C点请求
R M0.0, 1 // 复位料车可用标志
Network 7: 向右移动(A点)
LD M1.0 // A点请求
AN I0.1 // 且不在A点
= Q0.0 // 启动右行
LD I0.1 // SQ1检测
A M1.0 // 且有A点请求
R M1.0, 1 // 复位A点请求
= Q0.4 // 启动下料电机
TON T2, 100 // 启动10s下料定时器

Network 8: 向右移动(B点)
LD M1.1 // B点请求
AN I0.2 // 且不在B点
= Q0.0 // 启动右行
LD I0.2 // SQ2检测
A M1.1 // 且有B点请求
R M1.1, 1 // 复位B点请求
= Q0.4 // 启动下料电机
TON T2, 100 // 启动10s下料定时器

Network 9: 向左移动(C点)
LD M1.2 // C点请求
AN I0.3 // 且不在C点
= Q0.1 // 启动左行
LD I0.3 // SQ3检测
A M1.2 // 且有C点请求
R M1.2, 1 // 复位C点请求
= Q0.4 // 启动下料电机
TON T2, 100 // 启动10s下料定时器
Network 10: 下料完成
LD T2 // 下料定时器到
S M0.2, 1 // 设置下料完成标志
S M0.0, 1 // 设置料车可用标志
= Q0.2 // 点亮HL指示灯
LD I0.1 // 如果在A点
O I0.2 // 或在B点
= Q0.0 // 启动右行
LD I0.3 // 如果在C点
= Q0.1 // 启动左行
TON T3, 20 // 启动2s行驶定时器
Network 11: A点上料请求
LD I0.4 // SB1按下
A I0.1 // 且在A点
A T2 // 且在下料时间内
S M1.3, 1 // 设置上料请求
R M0.0, 1 // 复位料车可用标志
= Q0.1 // 启动左行

Network 12: B点上料请求
LD I0.5 // SB2按下
A I0.2 // 且在B点
A T2 // 且在下料时间内
S M1.3, 1 // 设置上料请求
R M0.0, 1 // 复位料车可用标志
= Q0.1 // 启动左行

Network 13: C点上料请求
LD I0.6 // SB3按下
A I0.3 // 且在C点
A T2 // 且在下料时间内
S M1.3, 1 // 设置上料请求
R M0.0, 1 // 复位料车可用标志
= Q0.0 // 启动右行
Network 14: 停止控制
LD T3 // 2s行驶定时器到
O T4 // 或反接制动定时器到
R Q0.0, 1 // 停止右行
R Q0.1, 1 // 停止左行

Network 15: 反接制动
LDN Q0.0 // 当右行停止
A Q0.1 // 且启动左行
LDN Q0.1 // 或当左行停止
A Q0.0 // 且启动右行
OLD
= M0.5 // 设置反接制动标志
TON T4, 10 // 启动1s反接制动定时器
Network 16: 指示灯控制
LD M0.0 // 料车可用
= Q0.2 // 点亮HL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