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克斯电蚊拍更换高压电容,增加电蚊威力试验

楼主(2025-04-19):
在前几天发的拆修帖里有坛友说高压电容换成耐压更高的电容,就会把蚊子烧没了。
我认为光提高电容耐压不行,容量也要提高减小内阻,这样输出能量才会加强。
为了验证是否属实,特意买了耐压比原来高1kV,容量大一倍的电容来试验。
通过试验换了电容输出电压在没有接高压网时有所提高,接上高压网后就与原来的电压一样。
电蚊子的威力有所提高,电击蚊子的声音大了不少,但是还是达不到把蚊子电没成灰的程度,
要达到把蚊子电没成灰的程度,得换大个变压器调大功率输出,倍压电容也要换容量大的,使高压电源内阻减小,升高电压没有多大用途,
因为受电蚊拍高压网支架清洁度,空气湿度影响,高压网支架的电阻决定了电压。

上为换下的原高压电容

更换高压电容接上高压网后输出电压比较。
没接高压网的电压没有拍,没接高压网直接打表

拆修奥克斯电蚊拍(AUX FC-889)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5607-1-1.html

把电蚊拍14500锂电改成18650,同时升级输出功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0240-1-1.html

网友A:
指针表测这个高压可能不准确偏低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测这个高压可能不准确偏低太多

普通数字表更不准,数字表内阻才10M,MF47表2500V档50M,普通数字表也测不了1000V以上的

网友:
确实 光提高电容耐压对提高威力没道理。  关键是使高压电源内阻减小。相当于输出功率增大。

网友:
我把废旧电蚊拍的高压电容拆下来并在8.5元新买的锂电雅格电蚊拍上,炸蚊子的声音比摔炮声音大,只一下,蚊子硬翘翘的,被蚊子咬后拍几下,感觉爽歪歪!

网友:
电压高低应该是由变压器决定的吧

网友:
我以前买了两把华硕品牌的电蚊拍,被电过的蚊子都在空中解体了是我用过最强劲的电蚊拍。

网友:
效果不错,小孩子可是要远离!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可以试一下半波倍压电路!

网友:
搞后面提升不明显,搞前面会好很多,比如把输入电压升到5V以上。

网友:
功率一定的情况下换电容不会有啥效果。

网友B:
为了测这玩意儿我专门搞了个高压表头。

网友:
嗡嗡嗡嗡,啪啪啪啪

网友:
加一级倍压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测这玩意儿我专门搞了个高压表头。

这表头内阻多大

网友:
高压部分做得最好的是天网电蚊拍,那放电声音和电棍一摸一样,改成锂电后效果霸道。

网友:
电容容量增加储能也增加了,电蚊子的能量也提高了

网友:
确实可以增加

网友:
好像是46M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