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号电池硬启动方法

楼主(2025-04-19):
在收到单独的九号电池时,正负极是没有输出电压的,即为0V,这时在正极与如图的右边小孔处加一电阻时可启动保护板输出.无扩外壳便可实现输出电压。

网友A:
我有一号,五号,七号电池,多啊,随便用,随便启动用电设备;手电筒,遥控器,玩具汽车等;可是你这个九号,名字有点怪,一般人都会蒙圈。

网友:
原来如此。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号,五号,七号电池,多啊,随便用,随便启动用电设备;手电筒,遥控器,玩具汽车等;可是你这个九号 ...

9号电动车电池

网友:
它能有什么用呢?

网友:
我刚才在网上搜到了很多信息,请大家参考:
1.纳恩博ninebot品牌总部位于北京,成立于2012年,是国内首家研发、生产、销售、服务集于一体的智能短途代步设备运营商。
2.ninebot的AI含义,nine是英文单词,指的是数字9,确实没错;但是bot,有点离谱,在微信中,"bot"状态被用来表示一种“自动更新,无特定心情”的状态,可以理解为一种内心的“死机”想法。这个状态没有具体的心情指向,但往往被年轻人用来表达一种负面或不积极的情绪状态。
3.综合起来,这个ninebot,是不是每天要喝9酒,喝到内心死机;如果指电动车品牌名的话,是不是喝酒了才可以骑。或者说电动车每天有9次出现抛锚。大家理解的是什么意思呢,我还以为这是一个老外的品牌呢,挂洋名卖国货。

网友:
其实就相当于待机触发

网友B:
电阻的阻值与功率要求?

网友C:
1度电。不拆开看看啥电芯?

网友:
4821应该是48V,21AH吧。1008WH等于一度电多一点点,怎样算出来的?

网友:
这个九号不是通用名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的阻值与功率要求?

电阻值不用固定,直接短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度电。不拆开看看啥电芯?

电芯没拆怕进水,应该是三星的18650电芯并联,网上大把拆的,做工是很扎实的。带GPS和均衡温度保护和通信等功能。这款好像没看到蓝牙芯片。

网友:
看标签和胶塞,这个电池明显是拆过的/

网友:
这个电池 用普通锂电池充电器能充进去吗?

网友:
还以为是9v电池,结果5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