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万能的论坛各路英雄好汉教路古老新南航排插用异形螺丝不懂拆

楼主(2025-04-19):
一个好用的旧插排,插脚比较松,想办法拆开弄弄,,结果一看螺丝又是这种异形螺丝,,也不知是内六角还是圆形,,总之不懂用何种螺丝刀拆,求各路英雄指点

网友:
见都没见过,这该不是铆钉铆死的吧?

网友:
咋感觉是螺丝上又弄了一坨东西?!

网友:
这种插件板防拆技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就是用环氧树脂直接封住螺丝孔;第二种就是螺丝上紧后,在十字或一字的上面滴一坨焊锡,让你有螺丝刀,也拧不下来;三是螺丝拧紧后,用个金属帽,和孔的大小一样,直接塞进去,金属帽直接扣在螺丝帽上,有点像固定车牌上的防拆金属帽。

网友:
丢了吧,买新的带动GDP

网友:
可能用的是 力矩拧断 防拆螺丝:

十年前@扬扬fe 有拆开修理过:新南航单控插排;奇葩螺丝妙招,22in1完美拆解!换LED100K电阻完美修复!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08962

另一种办法是用钻头把螺帽打掉,但实际操作容易造成塑料件断裂或过热或螺丝孔变形,不太推荐
新南航A06独立开关插排;奇葩螺丝,暴力拆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91114

网友A:
焊锡焊接一下,用尖嘴钳。,,锯成一字,螺丝旋。把螺丝洞扩孔,,尖嘴旋下来。

楼主:
完了完了。。。我就知道这螺丝麻烦。。没几个高手知道的吗。。。或者有的不教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锡焊接一下,用尖嘴钳。,,锯成一字,螺丝旋。把螺丝洞扩孔,,尖嘴旋下来。 ...

费这力气还不如扔了,, ,不是一个。。足足有九个。。。啊

网友:
这个就没打算让你拆开,里面有人家公司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网友B:
尖嘴钳伺候,这种螺丝不至于锈死了,劲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尖嘴钳伺候,这种螺丝不至于锈死了,劲应该不大

那孔位比牙签还窄,,尖嘴钳根本无法下得了。。。

网友:
真正是用心良苦。

网友:
用1、2毫米的钻头打孔,然后上断丝取出器

网友:
太丧心病狂了

楼主:
尽管到目前为止仍未有好的解决办法, 但还是感谢各路英雄给我出主意,,,人多力量大。。即使拆不了,这份心意我领了。。 感谢各路英雄指教

网友:
通过套管先对镙丝上胶,胶水用得好,好比电焊,胶水固定了的镙丝很容易就拧出来了。

网友:
电钻把螺丝头钻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费这力气还不如扔了,, ,不是一个。。足足有九个。。。啊

有啥费劲的,找个钻头,把这个螺丝头整个钻掉,把后盖打开用钳子把钻废的螺丝拧出来,然后换普通自攻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管到目前为止仍未有好的解决办法, 但还是感谢各路英雄给我出主意,,,人多力量大。。即使拆不了,这份 ...

有啥费劲的,找个钻头,在台钻或手枪钻把这个螺丝头整个钻掉,把后盖打开用钳子把钻废的螺丝拧出来,然后换普通自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