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液晶屏好像不好买哦

楼主(2025-04-19):
这是摩托车胎压监测上面的屏幕,摔坏了想更换,好像很难买到,搜索出来都不是一样的

网友:
没见过,楼下继续

网友:
去找厂家订做。

网友:
这种应该是定制的,外面基本上搞不到的。

网友:
专用定制的产品是很难找

网友:
这种应该是定制的

网友:
用淘宝拍照搜索就有,,是不是一样不知道,

网友A:
估计不好买,没有单卖这种台压器液晶屏的,直接买套新的胎压器;几十万的摩托车,最好安装一台这样的胎压器,以便及时检测胎压,防止气压过低,出现摔车伤人事故。

网友:
修不如换。整个换掉算了。

网友:
定制的屏幕,小众产品,市场流通量小。配件确定很难买到。

网友B:
这种是叫段码式液晶屏吧,没有标准产品,是厂家定制的,只有找厂家问问看有没有库存。我以前有一台非知名品牌的遥控落地扇,与立柱连接的塑料部分破了,不稳当了,我在网上找到厂家电话说明情况,虽然停产了,但最终厂家还是给我找到了库存配件,花了20多元再加上一点运费,又恢复如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好买,没有单卖这种台压器液晶屏的,直接买套新的胎压器;几十万的摩托车,最好安装一台这样的胎压器 ...

我现在给电动车上都装上胎压了,防止有时感觉异常用手去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叫段码式液晶屏吧,没有标准产品,是厂家定制的,只有找厂家问问看有没有库存。我以前有一台非知名品 ...

感谢提供专用知识信息!

网友:
这种专用的屏幕只有找厂家才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