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强拆一电动玩具的充电器

楼主(2025-04-19):
这是个11.1V的5V充电器 比U盘大一些 输出线有四根 电池是三节动力电池串联 有人建议再买台平衡充 但我打开后大概看了下电路 这应该就是个平衡充吧?请高手给鉴别下

外壳的参数 不求你充电速度有多快 但求你能伺候好了我的电池

元件倒是不少 有B1 B2 B3三路输出 线路板上对应也有三路 不知道中间的芯片是不是负责这三路分别充电的

背面也不闲着 看着还行 请高手们鉴别下呗 谢谢!

网友A:
三电芯轮换充电的

网友:
还可以,起码有一个16脚的芯片!

网友:
4根线焊的太潦草了。

网友:
焊线都烧糊了。。估计是工人加班太累了。。。。谢谢分享

网友:
是平衡充,可以利用i起来,三节电池串联的话,用这个最好了。

网友:
这充电器也只能对付下玩具

网友:
玩具不贵就继续用吧

网友:
你这个就是平衡充

网友:
充3串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USB转3s三串平衡充少见,线性降压轮流给电池充电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电芯轮换充电的

厉害!从芯片判断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从芯片判断出来的吗?

估计的,没有升压电感,切看到较多切换的MOS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电芯轮换充电的

那这个不错啊

网友:
按常规B1、B2不应该换个位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电芯轮换充电的

这是如何判断是三电芯轮换充电的?根据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如何判断是三电芯轮换充电的?根据芯片?

根据电路原理推测的,论据如下:
1、USB输入5V不足以给整串11.1V充电,且电路中未见可升压的电感,电荷泵不太可能(电流1A),因此不可能串充;
2、3S过来四根线,无法分离,不可能做并充;
3、电路中较多二极管和MOS用来做隔离和导通控制;

网友:
顺带找了个链接大家参考下,链接是2S的,原理应该大同小异:
https://blog.csdn.net/wzying25/article/details/7906214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路原理推测的,论据如下:
1、USB输入5V不足以给整串11.1V充电,且电路中未见可升压的电感,电荷泵 ...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