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北极星扭摆石英钟

楼主(2025-04-19):
三十元在闲鱼上买到的北极星石英钟

网友:
想当年,联播19点整报时钟。

网友A:
扭摆石英钟?从来没见过?只见过摇摆式的,请问钟下面这坨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要找位置挂啊

网友:
北极星时钟走时还是比较精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扭摆石英钟?从来没见过?只见过摇摆式的,请问钟下面这坨是如何工作的? ...

就是下边那四个小球,沿轴向,正转90度,再反转90度,而不是转一圈,或者旋转一周。从某些角度看,就是像少女的杨柳细腰,扭来扭去,所以称为扭摆石英钟。

网友:
工作图亮出来看一看吧!

网友:
不知道塑料老化了没有,那个摆动件就是装饰,和走时无关

网友:
真有些年头了啊。。。。。。

网友:
这种塑料外壳的镀层是不是用不了多久就容易变黑呀?

网友:
这个钟漂亮,还能正常行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下边那四个小球,沿轴向,正转90度,再反转90度,而不是转一圈,或者旋转一周。从某些角度看,就是像 ...

原来如此,但如此需电驱动岂不是比较耗电?

网友:
以前见到过,没有看到内部是什么样的

网友:
真新,我家的不知道什么牌子,前几日拆开洗干净了

网友:
当年不知造了多少这款钟,30多年了还有库存。

网友:
原来质量很好的

网友:
捡漏了,当年可是大价钱货,30元不贵。

网友:
关键部位没拍出来,拍个背面石英机芯看看啊

网友:
快改8025吧

网友:
我的天,还a是88年的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