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80毫米的孔要用什么设备开?

楼主(2025-04-19):
0.8毫米厚的塑料膜,厂家居然忘记开孔了,孔径80毫米,试过电钻加开孔器,不行,150W电铬铁太慢,用美工刀,位置不准也放弃了。想用PPr热熔机试一下,还有其它方法吗,比如电热丝烧红去烫?

网友:
用不锈钢或者其它什么管子连上PPR热熔机烧热了烫试试?

二○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网友:
布能平铺么?
两片木板夹片布,避开中心,80中轴两螺丝穿布固定,电钻加开孔器,连木头带布一起干穿

网友:
剪刀表示没有压力……

网友A:
能拆吗?拆下来用同直径不锈钢管外侧打磨一下做成冲子,垫块硬度高一点的木头一锤子一个洞。

网友B:
这要看你能使用的工具了。有一种可调节半径大小的木工开孔器可用。

网友C:
看要多标准,看图不像80mm孔而更像8mm的.

网友D:
都过去一个小时了,楼主,这孔还没开好吗,看来只有使用大招,想出奇招才可以搞定;试问:什么样的塑料这么结实,150W的烙铁都烫不化,还有,钻孔要精准位置,到底偏差多少才行,用开孔器都不行,钻不动吗?还是中心定位不准?这都可以搞定的。大招就是先在中间搞个孔,然后用弯的铁皮剪,沿着外圆慢慢剪吧,实在不圆,拿锉刀慢慢锉,因为你要求的精度太高了,偏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E:
有80MM的木工开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能使用的工具了。有一种可调节半径大小的木工开孔器可用。

你说的工具是要中心定位的,我这个工程无法定位,是空 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80MM的木工开孔器

你说的工具是要中心定位的,我这个工程无法定位,是空 心的。

网友:
不锈钢管烧热了压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过去一个小时了,楼主,这孔还没开好吗,看来只有使用大招,想出奇招才可以搞定;试问:什么样的塑料这么 ...

总共640个孔,工程不小呢。电铬铁不是烫 不化,是太慢了。开孔器是要中心定位的,我这个工程无法定位,是空 心的。铁皮剪是可以剪,这效率可就摇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要多标准,看图不像80mm孔而更像8mm的.

标准不太高,80毫米一毫米都 不少。整个板膜2个平方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拆吗?拆下来用同直径不锈钢管外侧打磨一下做成冲子,垫块硬度高一点的木头一锤子一个洞。 ...

能拆,但拆下和安装回去要十多个工呢,工时大几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工具是要中心定位的,我这个工程无法定位,是空 心的。

你的意思是原来有个孔,但是小了,要开到80毫米?

网友:
那你可以用这种,在它中心的钻头上,用圆形的木头或塑料固定在钻头上,大小刚好能进入现有的孔里作定位。如果钻头太长影响施工的话,可以用切割机切短。

网友G:
0.8mm就不叫塑料膜了,应该叫塑料板材。
最好的办法:找一块大木板,在木板上把每一个孔的位置标定出来,中心孔的位置完全可以确定了,每一块塑料板以木板标定的基准开孔就完事了。

网友:
定位确实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0.8mm就不叫塑料膜了,应该叫塑料板材。
最好的办法:找一块大木板,在木板上把每一个孔的位置标定出来,中 ...

是的,批量大,做个类似这样的工装是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