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C开卡提示 状态:[5071] FAIL:Check Capacity fail。

楼主(2025-04-19):
think  life ST800的SATA固态,256G,4颗NAND,接主板的SATA接口,用YS9082HC_MPToolV8.00.00.18.760_FW200807_Bis3&Bis4和YS9082HC 217 B17 K1 SPI  ,Flash选择【SANDISK,512Gbit,SDUNCIAMA-064G_1(9X24)(YS9082HC)】,开卡后,都提示  状态[5082] Fail:通信异常。
参数参照这个帖子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9817-1-1.html

主控:YS9082HC
颗粒丝印:attdb122a0ggaa
Fw   : 9081CC01
FlashID:453E98B3766B
FLASH:SDUNCIAMA-064G,闪迪

Bank00: 0x45,0x3e,0x98,0xb3,0x76,0x6b,0x8,0x1e - Sandisk 96L BiCS4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Bank04: 0x45,0x3e,0x98,0xb3,0x76,0x6b,0x8,0x1e - Sandisk 96L BiCS4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Bank08: 0x45,0x3e,0x98,0xb3,0x76,0x6b,0x8,0x1e - Sandisk 96L BiCS4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Bank12: 0x45,0x3e,0x98,0xb3,0x76,0x6b,0x8,0x1e - Sandisk 96L BiCS4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补充:
1、ssd单独给它供电(不接SATA数据线),等它灯闪,闪完后接SATA数据线。这么不报提示  状态[5082],改提示 状态:[5071]  FAIL:Check Capacity fail。

2、参数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5798-1-1.html,结果提示状态:[5156] FLASH 通路测试失败。

3、看了下信息(如下),是不是第二块NAND挂了?

Bank00: 0x45,0x3e,0x98,0xb3,0x76,0x6b,0x8,0x1e - Sandisk 96L BiCS4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Bank08: 0x45,0x3e,0x98,0xb3,0x76,0x6b,0x8,0x1e - Sandisk 96L BiCS4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Bank12: 0x45,0x3e,0x98,0xb3,0x76,0x6b,0x8,0x1e - Sandisk 96L BiCS4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网友A:
是用什么芯片的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什么芯片的转接板?

没用,直接接主板SATA。今天用了JMS578 也是没成功。

显示【Build Tables Success 】,然后就提示【状态:[8116] 容量:238GB FAIL:切换Code失败】。

这次的参数(如图):磁盘容量 IEEMA 256GB,不勾选 预扫描(勾选0或1,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B:
5071,Check Capacity fail,容量设置超标。,1、确认容量是否配置错误。2、确认当前磁盘上盘的CE数是否满足开这么大的容量。3、确认配置的CE数是否满足这么大的容量。

4个CE只能识别3个,只能手动选CE,然后缩容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71,Check Capacity fail,容量设置超标。,1、确认容量是否配置错误。2、确认当前磁盘上盘的CE数是否满足开 ...

勾选CH2、CH3和CE0,容量选Auto,不勾选预扫描(勾选了也是一样的错误)。
Build Tables Success 之后 ,提示  Status:[5091]Capacity:119GB FAIL:Time Out

又改为勾选勾选CH0、CH3 其他参数不变,提示也是一样。

最近改为勾选勾选CH1,其他参数不变,提示  Status:[5156]  FAIL:FLASH R/W TestFailure。看来是CH1这颗挂了。

最终还是没成功

网友:
5091,通信异常,超时错误。,1、确定是否有其它软件正在占用此盘。2、请确认电源是否稳定。3、请确认连接线是否有问题

还是用JMS578转接板连接,然后勾选CH0, CH2、CH3和CE0,容量选Auto,勾选预扫描,里面的模式选1, 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