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到的ut89xd万用表说拆就拆

楼主(2025-04-19):
原来的万用表突然坏了,显示电池电量低,更换新电池仍然显示电量低,用可调电源供电显示电流五六十毫安,明显故障了,自己拆开捣鼓了两天没修好,返厂吧。在网上一翻研究,看了不会修大师的视频,重新买了一台ut89xd,到手拆开,确实不错,特别是不用9V电池好评。还有LED档可以点亮各种LED。下面上图
显示电量低

主板上的芯片

这是另外一个ut151,也是不准了,一起返厂

新表到手,外观很个性

背面

拆开

主控芯片

陶瓷保险管

ICM7552芯片,应该是自动关机的吧,没找到这台表的电路图,一个芯片的PDF文件一并传上来,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网友:
这个万用表看着挺漂 亮

网友A:
才跟风买了T21L,看到这个又心动了,是退了T21L买这个还是再买一个?T21L跟这个有可比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跟风买了T21L,看到这个又心动了,是退了T21L买这个还是再买一个?T21L跟这个有可比性吗 ...

没玩过T21L 不过我买这块很不错

网友:
还是真有效值,不知道真假?

网友:
算是升级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支持拆解

网友:
在用,这表的拨盘很丝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跟风买了T21L,看到这个又心动了,是退了T21L买这个还是再买一个?T21L跟这个有可比性吗 ...

你哪个是自动档,这个是手动档

网友:
里面有个黑色电感,是升压点亮LED的吧?不知道能点亮多少V的LED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跟风买了T21L,看到这个又心动了,是退了T21L买这个还是再买一个?T21L跟这个有可比性吗 ...

价格上可以买3个T21L

网友:
这表多少钱啊?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确实,改换就换吧,

网友:
这款表最大的卖点是led专用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