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瓶车改蓝牙仪表

楼主(2025-04-19):
在黄鱼上30块买了个电瓶车仪表,带蓝牙,周末正好有时间改一下
改好是这个样子的,接上喇叭开关机都有语音,可以显示时间,这个方便,看评论说可以蓝牙听音乐问,我试了试没弄出来,先这样用把,比之前的看着舒服多了

下载小美出行,链接蓝牙就可以了,

内部接线定义也有标识,按照接就是

芯片没仔细看,

白色线不知到是什么线

下午跑趟测试,没有速度,一线通接好了的哇,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加个设备多耗电,电池迟早要完蛋;建议你再加一块电池,加个切换开关,相当于双电池备用,一块电池没电了,切换到另外一块电池就行;相当于双倍了路程了,原来骑50公里,现在可以跑100公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设备多耗电,电池迟早要完蛋;建议你再加一块电池,加个切换开关,相当于双电池备用,一块电池没电了, ...

我正在找备用电池放车桶内不是价高就是尺寸大了

网友:
白色线上的小板貌似降压电路,那白色线应该是电源输入或者输出!

网友:
享受diy的乐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设备多耗电,电池迟早要完蛋;建议你再加一块电池,加个切换开关,相当于双电池备用,一块电池没电了, ...

现在就是2组锂电

网友:
蓝牙要一直开着,也没多大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