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高档指纹门锁不开锁故障维修

楼主(2025-04-19):
指纹锁故障是完成识别以后没有开锁动作。指纹锁是邻居工厂生产,该锁全自动、面部、联网、可视等功能啥都有,售价仅不到2000元,如果出口到美国售价不得高达5000元?
问了技术员说可能是电机故障,用户自己修不了只能返厂维修。对于坛友来说,区区电机故障没必要返厂吧!今天动手开整。

指纹锁前半部

指纹锁后半部

后半部拆下,有两根排线小心拆下。

全铝齿轮箱,由蜗杆电机驱动。
蜗杆传动跟齿轮有什么区别,是高中物理还是初中物理知识?

8v低速马达,撬开两个卡子取出碳刷,碳刷磨损不严重,但是铜头有些脏。用纸巾擦干净装回去,这步没拍照。这么贵的锁坏在小马达上不应该的,得提醒一下他们注意提高品质。

维修完成,多谢坛友观看!

网友A:
没看到密码开锁位置呢

网友:
熟人还卖2000,这刀真狠...

二○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网友:
应该更换马达,保证可靠性。

网友:
换个质量好的马达才行,你种解决方法用不长。。。。。。

网友B:
PDD上这类指纹锁基本就在500元以内,锁体自己配比较安全

网友:
找厂家要一个新马达

网友:
这做工用料,有些绣花枕头啊

网友:
现在这种锁已经很成熟了,大同小异,上2000元的锁一般是有智能网关和带存储的。否则都只有几百元出售,哪怕是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密码开锁位置呢

触摸亮起就可以看到

网友:
蜗杆还是挺好的,单向传递扭矩。

网友:
电机应属玩具级别的,好在对混数码的来说,这类修复小菜一碟

网友:
厂家技术员说可能是电机故障,说明电机出故障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D上这类指纹锁基本就在500元以内,锁体自己配比较安全

有道理,pdd这种怕不安全

网友:
感觉不值2k啊

网友:
复杂就是容易坏呀!!!

网友:
质量不行,换新的

网友:
还是买半自动好,不用电机,不会坏

网友:
智能锁用着方 便

网友:
2K?得缴多少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