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牙接收器电池容量不够,如何改大一些?

楼主(2025-04-19):
这里有人拆过这种蓝牙接收器么?
把里面的电池容量搞大些,怎么弄比较好

网友:
外接电池加大容量

网友A:
这个扔了吧或者改成有线连接

网友:
换电池呗,大把的

网友:
电池搞大了也要能装进去啊。

网友:
受外壳尺寸所限,电池太大行不通。除非你拆了板子装进一个更大的外壳。
不过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厂家偷工减料,假设这个外壳能装进500mAh电池,但出厂时只配了100mAh,那还可以自己折腾一下。

网友B:
换大电池得改外壳

网友:
买个20000的充电宝,电路搞进去

网友:
外挂电池盒,只是不美观

网友C:
只能同尺寸大容量的,外挂有点儿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扔了吧或者改成有线连接

有线连接不方便走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同尺寸大容量的,外挂有点儿难看

外挂会不会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大电池得改外壳

外壳怎么改?

网友D:
直接外接电池或者换个能装下大电池的外壳

网友E:
大概一样看看吧规格:50X10X35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外接电池或者换个能装下大电池的外壳

自己造外壳难度是不是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一样看看吧规格:50X10X35

如何换成大电池呢

网友:
背面装一个电池盒,上14400锂电池.如果不想破坏外观的话,可以稍微打磨一下外壳,电池换601040的规格

网友:
等着吧,既然有这种需求,厂商肯定会出大容量的版本。手机不就这样吗,现在没啥卖点就开始卷容量了。

网友:
拆开查看电池仓尺寸,买刚好塞得进的电池。看15楼电池仓,估计能塞进去601040的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