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enda SG105交换机就这样死于非命

楼主(2025-04-19):
万万没想到居然是5v供电,顺手插了个适配器,12v给它烧冒烟了!坑人设计

网友A:
这就可以换 新的了

网友:
5V的,7V的,9V的都遇到过,我现在养成插电源之前看电压的好习惯了!

网友:
接电源前一定要先看机器标识,不要问我怎么养成这个习惯的。

网友:
3.5的5V,有只是少,大部分是12V

网友:
同样的烧了个tp无线路由

网友B:
百M? 不会是千M吧

网友:
看背面标贴的重要性

网友:
MT7530,好像MT7620集成的就是这个交换机...

二○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网友:
上面明明写着输入5V,这就是粗心的后果

网友:
5V供电的最大好处就是通过USB供电。

网友:
本来可以用手机充电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M? 不会是千M吧

是的,千M。放了大半年,第一天上班就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可以换 新的了

都没用上5分钟

网友:
这是随手插的坏习惯啊,我手上有很多电源,5V 9V 12V 24V都有,外观抖差不多,使用前我都会看看设备和电源电压是否匹配才敢插。。。

网友:
新点的都是5v了啊,楼主多少年没玩过这个了?

网友:
可怜啊可怜  哈哈

网友:
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这机器设计选型的时候DCDC芯片的耐压很低,估计只有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