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为了更耐用更安全 ·····一步一步教你diy手机数据线

楼主(2025-04-19):
家里手机基本上用的是小米的和苹果的(包括爸妈)我自己不用苹果的,感觉用不来,很不习惯,小米11.13.14都有,苹果有两部13pmax,平时我自己用的还好,我统一用的小米,苹果都给我老婆用了,她呢,我平时这个也没什么在意,最近家里发现了不少这头子和线,问哪里来的,抖音买的20-30块一套的那种,最近我晚上睡觉老发现那玩意呼啸的有点大声,她还老是说用不了,断冲,充电慢,充不进去等等,叫我看看,看都不用看,直接不让她用了,等下哪天把我房子点了,然后买了些材料回来自己做了,匹配我手上的小米充电器C口A口,手上的A口全都是原装魔改的,全都支持PD,还是想着统一一下比较好!

这是娘们平时买的,这只是我拿到的其中小部分,反正坏了就买的那种,一次一套

都是些什么鬼,30W我还感觉你正常点,25W我真是没见过

U2我的老战友,U3和C5或K2准备这段时间再剁手了

所谓的30W和25W测出来统一一个标准只有PD档的20W,其他什么都没有

我平时放家里的目前有这么几个,单位的爸妈的那边的算起来十几个不等,A口和C口从33-120W不等,不能全带来一起拍照,就以这些为准

全都能支持PD,PPS和QC,不用别的手机一般这些足以对付目前家用的

进入正题,买了点材料,前前后后买了几百块钱,自己做的也不便宜

硅胶线,外皮是硅胶材质,内芯呢,说的铁氟龙,反正会焊接会融化,得注意温度

粗是粗了点,但是耐折,软绵绵的

为了玩,6芯和8芯都买了,实际6芯足够用

一些外壳和端子

拍的只是这部分,后面多少又剁手了点,外壳除了A口为锌合金(目前买不到铜壳),其他全部为铜外壳

准备做3根苹果C94,两根CL线,一根AL线,说明一下AL只是针对小米魔改头支持PD的才能用,其他品牌没材料无法测试

这两个做小米线

看看外壳

默认标配卡紧扣和抗拉环

小米的C口和普通C口有点区别,小米的端子板子稍宽一些,外壳外径大了1MM

普通壳外径这里是10mm

小米壳子外径是11mm

展开的这样的,焊接后装壳里面需要灌胶的

A口壳子

里面结构是这样的

C94原装端子,也没有专业的设备测,只能相信卖家了,一套20死贵

小米原装端子,这个一套7块多,比破水果便宜多了

A口正反面特写

C口正反面特写

米字芯,私有协议啊,是不是破解的就不知道了,反正做好是没啥问题

普通颗小米端子放不进去的

专用的外径大了1mm才能放的进去

这个说是全协议的,顺手买了一套仍着备用

芯片在C口,型号是MT664A

还有一种全协议的,芯片在A口吗,这玩意是针对蓝绿厂吧估计

芯片型号是MT888A

平时都用无铅的,焊着玩意真的不好搞,这次为了焊这个买了小卷的白猴有铅的

用的高频焊台,温度280够了

做线之前先把这套进去

剥线,尽量剥长一点点

助焊剂,用这种针筒的比较好用

先给线上锡

取合适的长度,把多余的剪掉

焊接示意图

焊接端子,首先把端子夹在比较稳固的小台钳上,涂点助焊剂

给焊盘两面上一点锡

先涂点助焊剂,记住,会好焊很多,再来线焊接三根细线

再焊接背面的正负极

完了后把抗拉环扣紧,上锡固定,一定要压到苏联锁紧扣能伸的过去,切记

C口也用同样的方法焊接起来,完成后看一下焊好的两面

另一条粉色的,到这里说一下,两面焊好后记得先检查有没有短路,确认无短路后先通电先试一下,时间问题,测试我放后面了

AC口也是同样的焊接,这个8芯线会麻烦很多,A口那里要注意焊好的焊点尽量不高于壳子平面,因为外壳是金属壳的,虽然会做绝缘,但是这样会安全很多,切记,出口无所谓,反正会灌胶

完了后给焊盘上一层UV胶,704啥的也行,UV胶固化比较快

为了给UV胶固化,掏出我的82年自制手电

把原来的灯板换成紫外线灯板,选的3W灯珠

没问题

用牙签沾点UV胶均匀涂在焊盘两面

开灯,开烤,速度很快的,因为瓦数不是很大,我烤个20秒左右就差不多了

一次性都弄好

为了安全,外层我多加了一层高温胶带

缠个一两圈3差不多了

把其他的也缠好来

到这里线这边差不多完成了,剩下的要封装灌胶

灌胶前把锁紧扣推上去

灌胶尽量选择硬胶,不要选软胶704之类的,经常弯或者拉的话真的很快就不行了,不要说为了日后维修啥的没必要,一次性做好

其实我胶买错了,应该买慢干型的,实际上我用了一下,第一个刚封装好胶嘴已经干了,也就3分钟左右就开始凝固了,所以大家尽量选慢干型的,半小时左右凝固

胶嘴是这样套的

要用胶嘴一次挤出来一点,让里面两种成分的胶融合了再打

因为固化时间太短了,后面封装只能单独挤出来搅拌了,两种不混合它不会干

找个牙签之类的搅拌

然后直接涂在端子上

两边推进去

旋紧,可能会有一点点溢胶,做了几条实际感受,感觉不会很多,及时用纸巾擦掉就好

A壳这里直接两面都涂点

对扣,锁紧两颗小螺丝,记住不要死命拧,差不多就行,大力出奇迹有时候也不是很管用的

都完成后,看起来是挺漂亮的

封装完后再测试一下(这里再说一下,焊接完成后确认无短路后就要先试线,我这里时间问题直接放这里测试了)首先读表,正常

数据正常

正常激活金标快充,这个小米13只能激活67W快充

无线充电,这个只能到50W,正常激活50W金标快充

试一下苹果线数据连接,插入后弹窗显示,允许

电脑上能正常读取到,数据没问题

AL线充电测试,这条现在也算魔改AL线了,苹果13pMax电量在32%左右能激活20几W的PD快充了,正常

CL线充电测试,60%的时候开始测试,能激活9V3A档快充,实际功率18W左右,后期电量少了再测试做补充

一次性做了好几条,这下可以用很长时间了

End  谢谢收看!

网友:
厉害了,不计成本

网友:
不错,真是精致,学习了!

网友A:
这个线比原厂都耐用

网友:
做的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看来耐操无敌了。

网友B:
这样做的线很经用啊

网友:
马克一下,这个胶。很好的文章

网友C:
探讨一下,U2显示绿色的是支持的意思

我能确认的是支持 PD3.0的,支持的固定输出电压档位为 5V、9V 和 12V

也支持三星和DCP 就是d+ d- 短路那种,照片显示

只代表当前充电撮合采用12v 1.7a ,不代表这充电头只有12v一种输出

PD3.0(USB Power Delivery 3.0)协议具有动态电压调整功能,会让手机在充电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电压

既然抖音充电头具备pd3.0芯片,不会特意出品一种只有12伏协议的芯片,那只会售价更贵

电子产品只有大宗才会便宜,不是卖烧鸡,偷着剁下一个鸡翅,多赚点

网友D:
焊锡太多,不美观。

网友:
这是下血本了

网友:
做得真不错,合多少钱一根?除去你免费的人工

网友:
相比于C口一体成型的,感觉这A口还是差点意思,精致度下降了

网友:
这质量,不算人工还是物美价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比原厂都耐用

是的,的确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的线很经用啊

会耐用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探讨一下,U2显示绿色的是支持的意思

我能确认的是支持 PD3.0的,支持的固定输出电压档位为 5V、9V 和  ...

绿色是支持的协议,握手的时候大部分根据电量多少自动匹配的吧,苹果13充电充电功率不大,一般9v3A档居多吧,电量多的时候5V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锡太多,不美观。

为了饱满点哈哈,可以少点的,不过封装起来没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