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G量产失败Chk PreTest Fail 31,帮忙看一下什么情况

楼主(2025-04-19):
修个硬盘,主控是sm2258g,颗粒使用的是k9Omgy8s7m

拆腾一下午都是量产失败,不知问题在那里,兄弟很少折腾这东西,不知道那里设置有问题不是怎么回事,量产工具下载好多个,家园分都快扣完了,没找到方法。发出来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
缓存设置成512MB,380mhz之后,你再试试。

网友:
换个新版本试试

网友:
双贴256G的颗粒,缓存用的是512M的,你设置成256M当然开不过,错误都提示DRAM了

楼主:
谢谢,下载了,开卡一直卡这个界面,不知怎么回事,帮忙看看?
QC之类的选项都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下载了,开卡一直卡这个界面,不知怎么回事,帮忙看看?
QC之类的选项都试了

感觉像是颗粒问题,容量设置成自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颗粒问题,容量设置成自动试试。

感谢,容量设置了不行
最后是论坛里别人发的工具开卡成功了,正在用DG扫描检测看有没有问题
小白一个,看不出具体那里不同

网友:
这种折腾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