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成功升级本地客户来的老Dell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5-04-19):
本月上旬的一天,先给表嫂侄儿的朋友修好一台不开机的老联想电脑,成功的为他节省两千多元(事后听他们说的),后来又把他朋友带来了,让去本地一个乡镇的村子里的朋友家里,听说那个朋友家里旧电脑很多,让我去挑一台比较好的,然后他们放在药店里做收银用。于是我就和他们去了,去了发现他们好像以前是做挖矿还是什么,总之就是在一个简易的铁架子上放了大约有二十多个主板和电源。反正咱也不懂,去了就开始挑,目测看了一下,有机箱的就三个,于是就拿了三个有机箱的回来了。原本发现有两个有蓝色USB口的主机,想着这两台应该可以。拿回来一看,切,竟然是传说中的洋垃圾X79系列,而且没有显卡。那个洋垃圾CPU没有集显,唯一一个带显卡的竟然是个坏显卡。没办法,那就看那个小主机吧,小主机是一片不知品牌的H61主板,板子上的CPU是I3  2450。刚好里面有固态硬盘,试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原本以为是内存接触不良,用橡皮擦擦,还是不行。拔掉一根,再试机,竟然开机了。说明他的主板有问题,不好判断是CPU问题还是主板问题,知道他家有很多小主板H61那种。试机发现固态硬盘刚好是这个小主机的,不用做系统。于是就等于是这个小主机弄好了。然后打电话告知,那边要求必须要用好的,于是又去了一趟,重新拿了一块主板。顺便他也让把他的Dell笔记本电脑给搞利索。于是就有今天这个帖子。

这款笔记本电脑看背后应该是2011年左右的,看C壳上面标签是I5  2代。电池老化,插充电器开机,能进入系统,感觉很慢。打开任务管理器,发现CPU是I5  2410U还是M,忘了。同时得知,该机是机械盘,而且机主曾经升级过内存条,原机内存条是4G,好像是后面又加了一根2G的。想着那就加一个固态硬盘,咱的任务就完成了。反正所需配件都是他们家有的。咱赚个手工费吧,于是就开干吧。通过搜索得知,该机拆机比较麻烦。下面我就看图说话吧,打字真的很累呀。

就是这个老笔记电脑

后盖告诉我们,只允许客户升级内存条,不允许升级硬盘

打开的样子,整机成色有五六成新吧

当年能推荐客户购买英特尔的商家都是良心商家,通过这些年的接触,我发现只要是AMD芯片的电脑,不管是笔记本电脑还是台式机,基本上是不能升级CPU,凡是不能升级CPU的话,就算升级了内存和硬盘,感觉提升效果不明显。

电脑logo

正面,当年的烤琴漆还是非常流行的,历经这么些年,你看只要擦拭干净,依然不丢份。

网上的教程提示,在拆完后面的所有螺丝后,必须要取下C面的键盘,然后再拆下键盘下面的螺丝,才能取出主板升级硬盘,这一点设计的非常不人性化

取下C壳,依次是触摸板和开机键组件

C壳正面展示

终于看到了CPU风扇部分,根据现场判断,该机以前没有拆过,刚好借助升级,给这款笔记本电脑清清灰

这是显示屏的接口

主板全貌

看看风扇下面四周的灰尘吧

特写

看看散热器的通风口几乎都堵实了

侧面特写

散热器清理净的样子

图片有些乱,这是没有清理的散热器里面的样子

风扇上面也是布满灰尘

布满灰尘的风扇侧面

清理净后的风扇

取下主板,看见了该机的原装硬盘机械硬盘

取下的散热器,CPU上面的硅脂早已经干涸了

CPU上的硅脂也硬化了

擦干净CPU上的硅脂

已经涂上新的硅脂

硅脂是不是抹的多了?

新老班子合影,蓝色的是客户家的拆机杂牌硬盘

准备安装新硬盘

板子侧面展示

固态已经装上了,准备安装

已经把板子装上了,同时也已经清理净散热器风扇和底壳里的灰尘了,看着舒服多了

已经装上D壳了

原机的内存条

准备去掉光驱,在光驱位把原机的机械盘装上,做个双硬盘

该机支持12.7毫米的光驱硬盘支架

安装好后,做完系统的样子

该机配置展示

该机的CPU参数

这张图片就是双硬盘关机后电源指示灯的状态,同时CPU风扇继续低速运转。

由于在安装双硬盘中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装了双硬盘后,笔记本电脑可以关机,但是不能关掉电源,就是说,系统已经关机黑屏了,但是电源指示灯和CPU风扇还在运转,取下光驱位的那块硬盘支架,在测试系统关机后,风扇和指示灯就熄灭了,既然不支持双硬盘,那就把光驱位复原。

                                                                                                    本次维修稿件由西安众诚数码科技维修服务中心提供

2025年4月19日

网友:
换成固态硬盘速度应该有所提升

网友:
笔记本电脑把非固态换固态是最明显的提升,其他的最多就换内存

网友:
跟我现在逛论坛的笔记本一模一样,除了颜色不一样

网友:
和我的吃灰电脑也一模一样,去年发现声音出问题了,音量一大就失真,感觉硬件故障,哪颗电容有问题了,后来过了段时间发现BIOS电池也没电了,再后来开机WIFI网卡有几率找不到,不过若是关机前,把WIFI通过快捷键给关掉,这样下次开机,再打开WIFI就没问题。自从手机能看各种东西后,电脑就很少打开了,连BIOS电池都懒得换。

网友:
又可以用三年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换的固态硬盘,也是一个杂牌子吧?

网友:
楼主这么折腾一下,收了多少米?

网友:
光驱位也加固态了!

网友:
固态提升明显

网友:
老本子除尘后处理下散热,加内存换固态还可以用来办公

网友:
换个硬盘要大拆,这什么脑残设计

网友:
开店收银的也用二手货?

网友:
固态是最明显的提升

网友:
上次帮朋友升级爱国想的本本,一看配置I3 的23几几,瞬间没有热情啦。不过我是在光驱位放的固态硬盘。现在拆下的刻录光驱还扔在我家呢

网友:
够老的机器了

网友:
换固态硬盘

网友A:
前几天帮退休同事把机械硬盘换成固态硬盘,加了一条4G内存,总共8G内存,装了win10,运行起来比原来的win7机械硬盘还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帮退休同事把机械硬盘换成固态硬盘,加了一条4G内存,总共8G内存,装了win10,运行起来比原来的win7 ...

一定要装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