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用老王家3.9的屏幕做了一些diy

楼主(2025-04-19):
上面那个是被古诗的,还有可以显示作业,每次会检测一下note服务器上的值是否为空,如果有字符,则显示字符,没有则随机在txt中选取一首古诗显示

下面那个是用了头条官方的api,显示热搜,1-3的热搜其实不太有参考性,所以从4开始
两个屏幕都加了触摸按键,在屏幕正面,用来强制刷新

网友:
知识和汗水的成果。

网友A:
是个高手

我的屏幕一行才10个字   墨水屏优势明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高手

我的屏幕一行才10个字   墨水屏优势明显呀

还有4.2寸版本的,不过这个比较小巧

网友:
这个做的漂亮

网友:
这是墨水屏吗

楼主:
是的,就是墨水屏
2.9的eink价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个高手

我的屏幕一行才10个字   墨水屏优势明显呀

墨水屏只适合显示静态的,显示动态的容易坏...

二○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网友:
做个日历玩玩

网友:
起来很好玩

网友C:
这种只适合做日历吧,因为寿命有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墨水屏只适合显示静态的,显示动态的容易坏...

定时刷新新闻标题也不错,或者天气预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只适合做日历吧,因为寿命有限

这个黑白的,寿命还好,再说3.9元一个,坏了再换!
黑白的,正常使用寿命很长,kindle你看到过屏幕衰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刷新新闻标题也不错,或者天气预报

热搜是10分钟一次,古诗是一小时一次

网友:
写驱动代码,难吗?

网友D:
能驱动显示,有一定水平

网友:
请问你这个作品是用了原电路板的cc2530处理器显示的,还是废掉了它,用外挂的esp32做的显示主控?

网友E:
加了触摸按键做强制显刷新,这主意不错,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吧。再上两张照片,看看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驱动显示,有一定水平

都是gxepd2驱动的,用的是esp32c3的板子
这个价签可以不用驱动板,上面都有连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了触摸按键做强制显刷新,这主意不错,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吧。再上两张照片,看看内部结构。? ...

内部结构其实没啥,就是把原来价签的主芯片吹掉,仍旧作为驱动板用。接的是esp32c3。按键功能,我之前其实一直在用,受到其它所有启发,用了最小的电容触摸按键。刚好有个空间,在屏幕边上一点点的位置。
cc2530开发,我也不会,再说不同芯片适配程序太蛋疼了,这个程序和我之前5.83,4.2的基本程序差不多,所以修改起来主要是界面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