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tf卡+读卡器,是否比普通优盘更加靠谱?

楼主(2025-04-19):
tf卡放在摄像头,每天循环写入10G数据,可以好几年不坏,
优盘是不是都受不了这么大强度的写入?

所以,tf卡用的存储颗粒是否比优盘用的颗粒更加靠谱?

网友A:
靠谱不来一点,跟颗粒本身有关,SD卡是封装了控制器类似现在黑胶盘的结构,你都用几年了大概率是MLC,3000次PE自然抗造,你换个QLC的试试?

网友:
不是所有TF卡都这么厉害,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品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谱不来一点,跟颗粒本身有关,SD卡是封装了控制器类似现在黑胶盘的结构,你都用几年了大概率是MLC,3000 ...

海康的tf卡应该是tlc
很多优盘用的是qlc

网友:
看颗粒是什么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海康的tf卡应该是tlc
很多优盘用的是qlc

那应该是3D TLC,本身寿命在1500到3000之间,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3D TLC,本身寿命在1500到3000之间,放心用吧

优盘的有些擦写几次就坏了,是不是因为用了qlc?

网友B:
以前看到一篇贴子,就是测评各类存储卡的,不同的厂家都有自己的高端存储卡,这些卡质高价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盘的有些擦写几次就坏了,是不是因为用了qlc?

可能是本身设计问题,也有可能是颗粒本身就是回收的二手甚至战损颗粒,啥都有可能,为了钱啥都能干的神奇土地

网友:
靠谱的都比较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谱不来一点,跟颗粒本身有关,SD卡是封装了控制器类似现在黑胶盘的结构,你都用几年了大概率是MLC,3000 ...

tf卡自带控制器么

网友:
是,主要负责内部操作NAND外部链接设备用,因为功能简单所以体积可以做到很小,你看到的NAND其实里面也有类似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看到一篇贴子,就是测评各类存储卡的,不同的厂家都有自己的高端存储卡,这些卡质高价也高。 ...

耐写怎么测?

网友C:
这两种的稳定性都差不多吧,只不过tf卡对特定的使用场景好像有优化

网友:
用自己做的最靠谱,心里有底

网友:
说白了,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
U盘或者TF卡,怕插拔,90%的U盘都是插拔坏的

网友:
好的卡价格也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U盘或者TF卡,怕插拔,90%的U盘都是插拔坏的

插拔坏为何会导致优盘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种的稳定性都差不多吧,只不过tf卡对特定的使用场景好像有优化

tf卡做了哪些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