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这个色环电阻 阻值怎么读?

楼主(2025-04-19):
爱玛原配的充电器,炸保险管,换了 开关管,还是不行,看了 一些视频,继续来折腾。

就是这个R1,阻值 量不到,应该是烧断了

R1 一脚接 高压滤波电容的负极,另一脚接开关管

同板子上的R14看起来色环一样,挑起一脚 测阻值 是 0Ω
颜色是 红 白 黑 红,这个 阻值 怎么读?
换个 0.几 Ω的2W?

网友:
都焦了就别修了吧,看着不对劲

网友:
应该是2欧的

网友:
看着像是0.2欧的。

网友:
色环是红、黑、银,0.2欧。

网友:
红黑银0.2欧

网友:
r14,15是0.1欧姆,
r1是0.2欧姆,看起来是线绕电阻,2w的吧。

网友:
R1,电流检测电阻,0.1欧姆。

色环  棕黑银棕

网友:
这样连接的电阻一看就是电流检测用的。
0.2欧,误差2%

网友:
电路图上是0.22

网友:
0.2欧的电流检测。开关管坏它比坏。开关管启动电阻也要查查。

网友:
光耦建议换掉,一般光耦引脚锈蚀,内部应该是有问题了

网友:
R1=0.2欧姆2W

楼主:
买了0.22的换上了,但是 这个色环 还是看不懂。

皮扒了,断线了。

0.22欧,四色环是 红 红 银 金,那个 黑色 环 干嘛的?

充电器 还没有 修好,继续 学习看视频。

网友:
精度?

二○二五年五月五日

网友:
3842竟然没坏?

网友:
色环电阻真不好判断,红红黑棕棕,间距相等,这是多大的电阻?
尤其有些蓝底的色环电阻,还容易产生视觉错误,

楼主:
当然烧了
现在 看了视频学了一些皮毛,
烧了 保险管 整流桥 开关管 3844
现在 通电不烧了,但是好像 mos管没起振,次级没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烧了
现在 看了视频学了一些皮毛,
烧了 保险管 整流桥 开关管 3844

是电源芯片没起振?测供电电容就行。电从两条路来,一个是整流桥那边,一个是变压器辅助线圈那边。顺着找就行。找个电路图对着看容易些,坛子里就有。我也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