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源4850H改坏了维修

楼主(2025-04-19):
买了两台动力源的4850H,改装可调电源坏了,第一台是从风扇那里加了一个温控模块然后通电一会儿响了一下就亮红灯了风扇也不转了。测量发现大电容只有300v,pfc不工作了,辅电5v跟12v都有,芯片也检测了没啥问题。第二台好像是电位器接错线了,现在上电会跳绿灯,等个两秒会变成红灯,然后等个一分钟的样子又会变绿灯,一直循环,感觉像保护的样子。修了一个月了修不好了。有没有大佬指导下,或者有图纸的也可以发一下,图纸也可以买也行。谢谢了。所有部件都已经恢复了

网友:
没有维修基础的怎么指点都没用,主要差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应该是要检测到风扇才工作

网友: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楼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