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现学现卖,防风打火机开usb-typec的孔,效率极高

楼主(2025-04-19):
昨天看到有人用typec母座烧热了开孔,今天实践了一下,效率没得说。效果也不错

网友:
你这个有点糙啊

我用普通打火机烧的,两三次才能开一个孔,效果比你这个好点

网友:
楼上的很实用,用垃圾数据线头烧

网友:
用那种长的效果更好。

网友:
固定到t12-刀头上面多好

网友:
也是这样开孔的,确实快多了

网友:
你这温度烧得太高了,可以用烙铁250度左右顶,稍微慢点,但边缘要美观不少,用打火机要靠经验了

网友A:
固定到热熔胶枪头上面

网友:
又学一个小妙招

网友:
后面插电烙铁

网友:
好像温度太高,可以用烙铁控温,边上会美观一点

网友:
这方法的效率确实高

网友:
挺好的,大家 都学习了

网友:
我还是用电磨算了。

网友:
这个方法需要多操作几个,就能够开出漂亮的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到热熔胶枪头上面

热熔胶枪,那个枪头多少度啊。我有一个,

网友:
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看不太懂,过程最好配上文字说明。

网友:
防风打火机开usb-typec的孔有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