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更换耳机单元的方法

楼主(2025-04-20):
散步时使用苹果手机听音乐,总觉得即使苹果原装耳机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它的线控功能也很方便,所以就自己更换耳机单元。有时候某些耳机单元容易拆,有些却很难。我现在总结了两种方法,跟大家分享。
方法1:用核桃夹贴一些胶布缓冲防止刮痕,左手夹住耳机的盖,右手拧耳机柄,一拧就开了,无损打开。
方法2:适用于苹果耳机单元,用美工刀刃对着耳机盖接缝处,用小锤使用适当力量敲打美工刀,接缝处很容易就分离了,注意不要太用力,否则就把单元切烂了。

网友:
用刀会留痕

网友:
方法二必留痕迹,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开了不知道多少个了

网友:
有些耳机单元盖子不容易拆开。

网友:
我的方法不一般,大锤伺候,轻轻砸一下,立马盖子和耳机就分开了,哈哈,别用力砸,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想换新耳机了。

网友A:
用小台钳容易控制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台钳容易控制力度

对,小台钳配合美工刀可以控制力度和幅度

网友:
这个方便,我以前都是垫个鼠标垫轻轻的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台钳容易控制力度

方法2的美工刀配合小台钳其实很好控制力度和幅度

网友B:
苹果的单元貌似都不错啊。。。还有更好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单元貌似都不错啊。。。还有更好的嘛?

方法1中的耳机单元,爱国者耳机单元都比苹果的高音好,听柴可夫斯基的the nutcracker中沙锤声音很明显

网友:
加热就很好打开,喜欢原线控直接把线改成MMCX,喜欢什么耳机单元再DIY

网友:
有的直接可以拧开,有的需要用锤,用刀好像不行。

网友:
垫在书上拿个小榔头砸几下

网友:
那就用锤子伺候

网友:
6楼的办法好,力度控制效果很好的。

网友C:
以前索尼或爱华这种入耳的耳机这些耳机不完全是靠胶粘的,都是模具做的卡槽,大部分都可以无损分开,现在不行了,拆解报废的几率很大。不过现在也很少用这种入耳式的了,对耳朵有损伤。一般都用大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索尼或爱华这种入耳的耳机这些耳机不完全是靠胶粘的,都是模具做的卡槽,大部分都可以无损分开,现在不 ...

确实是这样,拆了几个苹果单元,无法使用,好在我是保留线材和线控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