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电子负载选型求助

楼主(2025-04-20):
前段贪便宜买了个艾德克斯的1200瓦线性电源  寻思再配个电子负载

看了一圈发现一个问题    业内电子负载大佬菊水的电子负载价格很贵 但是精度还不如艾德克斯的电子负载
那么菊水的电子负载有什么优势是艾德克斯做不到的?

看菊水电子负载的精度很多都是千分之几的  价格是他几分之一的艾德克斯电子负载精度很多都能控制再千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以内

所以想不明白菊水电子负载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
线性电源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那么菊水的电子负载有什么优势是艾德克斯做不到的?
是价格啊。

所以想不明白菊水电子负载的优势在哪里?
是有众多的菊粉啊。

网友:
菊水的有关税

网友:
你都说了前段贪便宜买了个艾德克斯的1200瓦线性电源,既然如此还买菊水啥?我连艾德克斯都舍不得买,你比我好多了,就买艾德克斯,你前面哪个句话已经暴露出你是一个追求性价比的人

网友:
贝奇的也是国内竞争者之一,名称一般般,功能一样的可以实现,显示还霸气。精度也是后四位的。

网友A:
设计做工用料没法比,国内基本上都是一个爹妈教出来,电源,负载,电桥,万用表等等都是如此。
再退一步说,比如菊水设定5.00V,可能实测是5.0000V,有些国产的你设定5.0000V可能实际是5.0010V。。。当然,这只是举个例子,显示和设定位数不一定就能代表精度。而且,显示多少位,取决于需求。国内可能喜欢在这些方面增加卖点,花里胡哨的。

网友B:
科研与开发用要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做工用料没法比,国内基本上都是一个爹妈教出来,电源,负载,电桥,万用表等等都是如此。
再退一步说 ...

不会修老师你好

显示位数和精度的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了解的。 我贴的是菊水官方给出的参数表 比如电压设置精度千分之一的设定值加千分之一的量程  那如果再满量程设定情况下就是千分之二的精度偏差了  但是国产艾德克斯的满量程设定两项误差相加情况下视型号不同一般都不会到千分之二  多数都在千分之一以内 该数据也是来自艾德克斯官方数据表  所以我很好奇  并不是为了引战  菊水他是反向虚标?(实测值会比数据表中的值好)还是电子负载有更重要的性能参数菊水为了保持这个更重要的性能指标而牺牲了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科研与开发用要精度吧

是的  精度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所以我想不通这个问题 才发帖求助

网友:
论坛里面手搓电子负载的挺多,可以参考试试。

网友C:
一般国内余量留得少,长期满功率的情况下设备不容易顶住。所以建议还是上艾德的,但要比自己需要的上大一号的,以后使用尽量不要满功率就会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国内余量留得少,长期满功率的情况下设备不容易顶住。所以建议还是上艾德的,但要比自己需要的上大一号 ...

谢谢你的建议  确实一直在艾德克斯和菊水间举棋不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修老师你好

显示位数和精度的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了解的。 我贴的是菊水官方给出的参数表 比如电压设 ...

这要看你需求,如果你需要微调或者观察更高分辨率的变化,肯定要选择位数多的。

网友D:
菊水的东西偏贵,艾德克斯没用过,我们用过菊水的变频电源挺好,不过我们对变频电源要求也不高,电子负载我们一般是安捷伦/是德

网友E:
好奇1000W的线性电源有多大?我记得那个dh1718-5,输出350W时输入超过700W,超过10KG死重。。。

日本的东西是贵啊。就算一模一样。别人的工人产出来成本就是高。加上品牌溢价,进口税费,国产在自己能做好的领域有竞争力很正常。负载还有个调整率的问题,但是不如电源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需求,如果你需要微调或者观察更高分辨率的变化,肯定要选择位数多的。 ...

不会修老师
你好  分辨率的话看起来大量程时艾德克斯占优  1ma 1mv  菊水只能5ma 5mv  小量程就是菊水占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菊水的东西偏贵,艾德克斯没用过,我们用过菊水的变频电源挺好,不过我们对变频电源要求也不高,电子负载我 ...

你好   安捷伦 是德的东西更贵吧.....   日货相对欧美仪器来说还是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奇1000W的线性电源有多大?我记得那个dh1718-5,输出350W时输入超过700W,超过10KG死重。。。

日本的东 ...

1200瓦的线性电源很大一坨了  你可以看下实物照片  算上后面的接线盒前面的接线柱的话长度就60多公分了  重量的话艾德克斯原厂原包发出时顺丰称重是42公斤  机器净重按照艾德克斯数据是28公斤  我也没称  反正确实死沉死沉

负载调整率的话菊水确实有说  最大容量型号最高速度60A/微秒   艾德克斯的话很多型号数据表里语焉不详  信息公布这块确实是菊水完善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