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硬封大块的数字表

楼主(2025-04-20):
30年没舍得用的数字表

拿出来看看,转一下旋钮很吃力,拆开看看咋回事?取下底部3颗一字螺钉(那时候几乎一字螺钉的天下),见到的是镀膜屏蔽罩

取下固定屏蔽罩的螺钉,硬封的螃蟹和粗狂的微调出现了,焊点也挺饱满(手工了得)

那2个白片是啥?

继续取下pcb固定螺钉,掀开pcb底下还有固定螺钉

见到旋钮定位的4个卡子
再取下固定pcb螺钉和4个插孔连接钉,整个芯子就出来了

旋钮转动阻力太大的原因可能是卡子硬化造成的吧?摩擦点润滑正常,重新涂了润滑脂也没效果,咋能改善一下呢?请大佬支招?谢谢先。

网友:
东西还是要用,吃灰容易坏。

网友:
东西还是要用,吃灰容易坏。言之有理

网友:
时不时拿出来用一下,保养一下,有好处

网友:
垃圾佬的大宝贝

网友:
时不时拿出来用一下

网友A:
你加润滑油的位置对吗?旋转开关的定位在白色的塑料支架里面,里面应该有钢珠和弹簧的

网友B:
这不是古董那样,收藏越久越值钱;我也有这种20几年前的老表,DT830,DT890,DT930,一台也就值十元钱,后来换成了胜利,优利德,福禄克了,也是好几台在吃灰,卖也不值钱,还是放箱底吧;所以,万用表就是拿来用的,有空就拿出来,把家里的带电的东西,都测量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润滑油的位置对吗?旋转开关的定位在白色的塑料支架里面,里面应该有钢珠和弹簧的 ...

嗯,如果是弹簧钢珠润滑一下就OK了,这个却是转盘上4个爪子,可能爪腕渐冻症了吧,导致一手按表一手拨钮,去掉2个爪子会好点不?或者改成弹簧钢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古董那样,收藏越久越值钱;我也有这种20几年前的老表,DT830,DT890,DT930,一台也就值十元钱,后来 ...

当年都是指针表,数字表是稀罕物,老多钱买的不舍得用。

网友:
还有几只可调电阻,这么多年了很容易损坏的。

网友:
可以作为收藏了

网友:
7106经典设计,当面的好表

网友:
这种构造转盘,可能就是阻尼大

网友:
真是尘封的啊,成色还不错

网友:
准度还可以么?》

网友:
这小表还双层板设计,不错

网友:
那几个校准的可变电阻不便宜

网友:
这么多零件拿在手上一定很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