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啥玩意?怎么用?

楼主(2025-04-20):
见到配电箱里一个东西,那个10A的保险管?咋是断路的?干嘛用的?请大佬指点。

网友A:
这个就是保险丝

网友:
现在新建房子的人家都有吧

网友B:
10A有点太小了吧,同时使用电磁炉和 电饭煲就有可能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保险丝

原来如此,谢谢老师。
保险管断路就是已经废了吧?

网友:
难道是保护单个用电器的?

网友:
防雷用的保险管吧

网友C:
前几年在一个公园附近看到很多废弃路灯,每个路灯里都有一个,我拆了几十个回来。

网友:
这保险不错,还带指示灯……

网友:
咋是断路的?是不是保险丝断了,有表检测一下

网友:
保险管座,这种座子最大可以装32A的保险管

网友:
我家电路我自己搞的,空开加保险管,保险管比空开少三分之一的电流

网友:
这个就是1P的保险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年在一个公园附近看到很多废弃路灯,每个路灯里都有一个,我拆了几十个回来。 ...

那岂不是赚大发了,听说万用表里这这种一个就得几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0A有点太小了吧,同时使用电磁炉和 电饭煲就有可能烧了

会不会是照明回路的?

网友:
保险有点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照明回路的?

照明用不着10A?

网友:
熔断器
一般给二次回路用的
正常指示灯不亮,亮了说明保险熔断了

网友:
就是保险丝,短路的估计是已经坏掉了

网友:
大电流的防爆保险